MT8801的主电源LWQ200-5222求助

楼主(2020-08-31):
某鱼低价搞到一台MT8801,无法开机,之前待机12V没有,貌似是输出变压器烧了,重新买的12V待机电源,待机电源12V有,刚开始还能开机,开了几次之后无法开机,主电源没有输出,一开机,能看到风扇动了一下,之后就无任何反应,拆掉电源板后,空载无输出,因为没有电路图,只能自己画,图片如下,只抄了前级和一个控制板,如图
主控芯片为M51977,不启动时16脚Vcc有21V左右,一启动Vcc就只有0.76V,开关管G级也只有0.76V。电源启动后为什么Vcc只有0.76V?是不是因为没有供电造成的没有输出?

楼主:
交流电经过SM16JZ47双向可控硅后,经过R7 51K的电阻,电源不启动时有21V,电源启动后之后0.74V。

楼主:
D7断开一脚,R7一侧只有0.7v,D7另外一侧有18V,接上D7,只有0.7V。D6 正向压降0.41V,反向2.44V
Z3正向压降0.64V,反向2.44V,Z3是在线测量。现在有个疑问这个Q3的电从哪来入,我只分析出通过D7供给芯片。从哪里进入的?

楼主:
之前以为R7的问题,拆下测量时51k的电阻,后来才发现不启动的时候电压正常,启动后电压只有0.7v,不知道被哪里给拉低了。

楼主:
按照2楼的说法,拆开pc101的输出端,电源工作正常,下一步查哪里?@zmc5354

网友:
检查5脚工作状态

楼主:
断开Pc101测量电压输出
V4 -G3 22V
G2 V3 -12V
V2- G2 23V
V1-G1 8.3V

D6正极0.8 负极 21v

你说的是m51977的5脚状态吗?

楼主:
上面图片是重新安装好pc101后测量的工作状态。

楼主:
其中图纸上的CN7对应的是个环氧树脂包裹的陶瓷基板,因为用刀子刮坏了一个三极管,所以没法画图纸了,
对应图纸中的CN7,这个我又买了个类似的电源,可以确定这个模块是好的。

楼主:
LWQ-200-5222 new.pdf (54.49 KB, 下载次数: 68) 我画的图纸,pdf格式的。

楼主:
电源修好了,R27和R37两个电阻无穷大,更换后电源工作了,附上我抄了一半的电路图, LWQ-200-5222

楼主:
mt8801 开机后还是有故障,开机check全部 OK,然后loading后响一声报警,之后卡死。不知道哪里故障了~

楼主:
电源已经修好了,抄板抄了还剩下两路输出没有抄。现在不开机,怀疑还有故障。按照手册上把前面板最上面的拨位开关 0拨到ON可以开启调试模式,显示故障信息,开机出现bus error