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台索尼1987年索尼单卡卡座故障求助

楼主(2020-08-31):
刚收的,卖家描述故障是会转没声音,但是回来后发现是会转也有声音,就是播几秒就停,正转反转都一样。快进倒带正常。网上很少这个型号的资料,请大家帮我分析下故障,从哪里下手,谢谢

楼主:
现象如下
按正转播放键就开始播放,声音也很好,但正常播放三秒左右,播放键就跳起来,停止播放。
按反转播放键,同上。
快进倒带正常。

网友:
是否机子的马达有问题?

网友A:
是不是因为磁带过紧,或者供带盘不灵活造成磁带张力大,引起机芯自停装置动作。

网友B:
防止绞带部分电路出了问题了,因卷带轮运转时产生脉冲没有送到cpuCPU误以为绞带而保护停机。卷带轮脉冲产生有两种方式一种是光电一种是霍尔件的。

网友C:
引用 网友D:
查转动光藕,先清洗,再测量。如果光藕检测不到转动信号必停机。
光藕编号P1501应该装在机芯上 接到处理器 ...

我的雅佳9100就是这个问题,他们把这个清洁一下好了。

网友:
电控机芯不好搞啊,机芯打理一下试试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不是因为磁带过紧,或者供带盘不灵活造成磁带张力大,引起机芯自停装置动作。

换好几盘磁带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查转动光藕,先清洗,再测量。如果光藕检测不到转动信号必停机。
光藕编号P1501应该装在机芯上 接到处理器 ...

好的,十分感谢,我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B:
防止绞带部分电路出了问题了,因卷带轮运转时产生脉冲没有送到cpuCPU误以为绞带而保护停机。卷带轮脉冲产生 ...

好的,谢谢我再看看,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的雅佳9100就是这个问题,他们把这个清洁一下好了。

是么,十分感谢

楼主:
引用 网友D:
查转动光藕,先清洗,再测量。如果光藕检测不到转动信号必停机。
光藕编号P1501应该装在机芯上 接到处理器 ...

我是送修了,刚才把你的回复复制给师傅,师傅说这款机器没有光耦和传感器?不知道该怎么办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