喇叭加磁铁 为了什么?

楼主(2020-09-01):
喇叭加磁铁, 为了声音更好?功率更大?

网友(2021-05-22):
就是一个噱头!毛用都没有。

网友(2020-09-02):
喇叭加磁铁,有磁路吗?纯属是噱头!

网友:
引用 网友A:
画画磁路就清楚了,这玩意既不能增加内部磁力,也不能减少后部的磁场,反而增加后部磁场强度,与防磁没有任 ...

你说的对。这就是个“逗你玩”的东西。有人说是为了增加磁场强度,那直接用一块大一些厚一些的磁铁就行了,何必要这样增加成本又复杂的方法呢?有人说是为了削弱外泄磁场,这更是扯。防磁直接扣上一个铁皮盖子就行,既简单又可靠。我们知道CRT彩电用的喇叭是要严格防磁的,用的喇叭都是铁皮盖子防磁。21楼那个用测试软件的试验也只说“好像有点变化”。有人说是为了改变音色,这也不靠谱。喇叭的音色主要由音盆和弹波以及音盆下边的支撑音圈的弹簧板组成的弹性系统决定。如果有兴趣还可以自己试验一下,拿一个喇叭放音,用一块磁铁往后边靠,无论是“同性相斥”还是“异性相吸”,或是其他任何角度靠上去,音色不会有任何可以听得出的变化。

网友:
类似于水泥,铁块之类,就是个配重。

网友:
应该是为了省电省材料和少占地方减小发热。
不加磁铁的励磁喇叭也能做到大功率,声音也就大了,但对于当年用干电池的收音机来说,实在太费电。
另外,励磁线圈的铜丝既贵又占地方,还发热,肯定不如用一块磁铁        。

网友:
串如微安表做个实验看看!

网友B:
这样加磁铁形不成闭合磁路的,毫无作用。

网友:
不加磁铁时,整个喇叭利润5块,现在加上一个成本1块的磁铁,然后加价5元出售,整个喇叭利润9块。

网友:
我见过的中低音加磁铁的多些,具体有什么用还真没考虑过

网友:
有屁用就这么简单大轻了人家看不上。

网友:
猜想可以使远一点的地方的磁场减弱。

网友:
我也见过这样的情况。

加大磁力。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样加磁铁形不成闭合磁路的,毫无作用。

是的  线圈不在磁力中 ,应该是没有多少作用的,

网友:
主要是防止磁场泄露影响周围crt彩电以及crt显示器。外边那个磁铁还需要与里边磁铁同磁极排斥粘牢才能起作用。

网友:
外面还缺个铁罩,也许可以防止磁场干扰和增强对线圈的灵敏度吧

网友:
我不能看图弄错了,以为是说喇叭本身那个磁铁。
正好我这里有几枚跟卖灯的要来的小磁铁,回头试试有没有明显效果。
话说那几枚应该是钕铁硼磁铁,有两枚吸在一起被碰烂,可见那个吸力还是比较大的,加在喇叭上该有效果也就有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