修春笋12D1黑白电视机通道板

楼主(2020-09-01):
修春笋12D1黑白电视机通道板
今天上午查修此机的通道板。电感件都通的了。在把一个2CK44A从背面调至元件面时腿断了半截,改用IN4148代替。处理了一个电感的腿锈迹,剪一些太长的引脚,包括弯成的测试点环,拆了一对针脚。把高频头几个插头刮了锈,重焊了。把秀断腿的管子管脚拆下。处理了屏蔽罩遗留马口铁残脚。2BG6,3AK20A坏,是高放延迟AGC管,拟用硅光代替,把发射机电压重新调合适,应该能行。铝壳金属化纸节电容估计问题不大,电解电容,准备全换,少数没有的如果还行,可考虑暂时不换。此板准备做AV信号板,所以末级视防暂时不装。即3DA87B就缺的吧。此机的通道板是独立的,所以做AV信号板结构上比较便利。

网友:
楼主的执着精神与精细的作风可嘉。

网友:
好精神。上个图就更直观了

楼主:
就是一块线路板,补缺失的,换坏的试试看行不行。随后上图吧

楼主:
全部换了电解电容,原版是80、81年的,漏电普遍较大

楼主:
图纸很不清楚,很难辨别是那一部分电路的,只好挨个换了

楼主:
补缺晶体管,
2BG1(3DG79B),图像一中放。
2BG2(3DG80B), 图像二中放。
2BG6(原为3AK20A换成3CG21C),
2BG7,
2BG10,
2BG13
测量各晶体管电压均正常,在通常值附近。2BG6(原为3AK20A换成3CG21C),由鍺管更换成硅管后,通过2W2可以由反偏调至正偏微通,符合电路要求,可以试验联调。伴音中放耗电5.2mA,通道板上其它部分耗电52 mA。
至此,此板直流工作状态基本正常,可以试验整机联调。

楼主:
2BG5,3DG87B原缺现也未安。拆管中。管脚断了,只好接根铜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