实验低阻大环天线636单管机

楼主(2020-09-01):
低阻大环天线的超外差收音机见了不少,好象没有人做一个低阻大环天线的单管机,哪我就做一个低阻大环天线的636单管机看看效果如何,没有了磁棒天线,用什么来谐振选台呢,就地取材拆一个LTF-2-3本振变压器吧,不用重绕线圈了,谐振电感量最大250uH,直接用吧,如下图所示,白天用1.5米边长的单匝方形大环天线,能收6个台,基本上都是50KM以内的本地强台,声音清楚,音量较大,基本上没有窜台,选择性还行,可能空气,可变电容Q值较高,本振变压器Q值也行,大环天线直接并联在本振变压器的中间抽头上,音质也不错,主要是没有超外差收音机的噪声,比较好听,因为没有再生,灵敏度只能这样,不过再生好象也没地方加,用了天线后,移动性就没有了,只能在家里听

网友:
我也设计了一款不用磁棒天线的直放机,采用7642的电路,把整个电路都粘在硬槊料板或硬纸板,面积和A4纸相当,然后用细漆包线沿长方形纸板内边缘绕成大线圈并用胶固定,用一超薄的小可变电容和线圈环相配,又直观效果还能不错,只不过用的时候要立起来才能有较强的方向性,电路就随便用7642的电路就可以)

网友:
设计新颖独特 不知大环什么样 加分点赞

网友:
我也使用1米视频电缆围成的单环天线,但我这一圈大环是与调谐线圈串联参与谐振的,感觉与磁棒接收没什么差别,但干扰噪声几乎没有,无台的位置寂静无声。

楼主:
大环低阻天线除了体积大没有移动性这两个缺点外全是优点

网友:
楼主这个大环大约相当于1.9米直径的圆环,电感量在8~10uH左右。
大环接入调谐回路时是有其本身的电感量的,在整个调谐回路中应扣除这一部分电感量。
使用12/365pF可变,调谐回路的总电感量是251uH左右,扣除大环电感量为242uH,LTF-2-3的参数不合适,需要重新绕制。调谐回路初级总匝数为101匝,不要抽头,冷端直接接大环的一端,大环的另一端接地。
高放输入不要直接接抽头,另外绕制次级,匝数为11匝。

网友:
要不在现有磁棒机上改一下?多一个引入大环信号的绕组而已

网友:
加再生,集电极与可变电容定片之间连接一个小可调电容。或者做一个绕线电容的再生。

网友:
引用 网友A:
直接绕在磁棒上?

是的,多一个天线非调谐绕组。

网友(2021-04-02):
如果外接的大环是参与调谐线圈的一部分,这个参数最好是调谐回路的百分之25左右,不要超过百分之30,也不要低于百分之20.低了影响灵敏度,高了影响选择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