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农兵 254-5 收音机 不在状态 求图维修

楼主(2020-09-01):
工农兵 254-5 收音机  不在状态  求图维修  先谢谢!

先谢谢!

网友A:
网上的图片,没印刷型号,看看是不是。不过你这台机看起来很新,不很像那年代的货。
网络问题,传图失败,会努力重发。

网友B:
去这里瞧瞧,也许有帮助。 http://www.haodiy.net/a/jishuwen ... 2013/0505/6987.html

网友:
工农兵254型

402.29 KB, 阅读权限: 20, 下载次数: 79

楼主:
引用 网友B:
去这里瞧瞧,也许有帮助。 http://www.haodiy.net/a/jishuwenzhang/shouyinjiwuxiandianDIY/dianziguans/20 ...

   谢谢 daxian50 !

楼主:
引用 网友A:
网上的图片,没印刷型号,看看是不是。不过你这台机看起来很新,不很像那年代的货。
网络问题,传图失败, ...

改天...多发几张图片 看看

楼主:
谢谢 海洋DZ !!!
抄收了

网友:
海洋DZ的图如下

我的

看哪个合用

网友C:
首先先去潮再修理。另外,中波没磁棒的,收不到电台,只有一片噪声是非常正常的。

楼主:
谢谢...mo505459
图收下 。

楼主:
引用 网友C:
首先先去潮再修理。另外,中波没磁棒的,收不到电台,只有一片噪声是非常正常的。

谢谢...毛毛虫虫的指点

楼主:
引用 网友A:
网上的图片,没印刷型号,看看是不是。不过你这台机看起来很新,不很像那年代的货。
网络问题,传图失败, ...

请看里面...

网友B:
找两个北京的6A2和6Z4,换上。

楼主:
引用 网友B:
找两个北京的6A2和6Z4,换上。

好的...先去找 6A2、6Z4 换上试一试。
谢谢猫哥!

网友:
       我们国家上世纪70年代后半导体收音机大量上市,这电子管收音机基本停产。
       经历50年以上的光景,即使是极品的三合木板也会有受潮开裂现象,那年头的胶水比现在的差多了。木头的边角受磨损,油漆脱色无光泽,那中频变压器、电解电容器的铝外壳氧化变质,发暗。不那么闪亮光滑。我所见那年头生产的电源变压器上都没有你的机子变压器那么多塑料套管。塑料是容易老化的,你可以看看里面各种塑料的色泽、外表清洁度,柔软状态,从而估计一下它出厂年头。那年代还没用得上化纤装饰布,我家的电子管收音机饰布用了十多年就破了。
       现在市面仿古旧制品不少,我看这台收音机像是近年仿制品。如果买回来时就不会响的,请你先把所有电子管、电容等各零件检测一下性能,装机容易修机难,要掌握基本原理才能修,不能盲目换零件,很多零件坏了都会造成收音机能亮不能响。
       这机子楼主买了多少钱?如果是买回来的,一番学习再加一番努力修好了,自己的无线电技术得到提高。其中的乐趣也会令人感到没有白白花掉了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