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老式电熨斗内部接线图

楼主(2020-09-02):
老师们好!拆了个老式电熨斗,现在想装回去,可是忘记了线的接法,为了安全,求老师们给个指点,谢谢!

网友:
得发个图片看看什么样老式电熨斗。

网友A:
起码拍几张照片吧。

自己瞎折腾,请用灯泡大法,

网友B:
没调温的老电熨斗, 就是进线直接接电热丝,顶多还有个氖泡指示灯,其他啥都没有

楼主:
发个老式电熨斗图片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A:
起码拍几张照片吧。

自己瞎折腾,请用灯泡大法,

谢谢老师的关注!

网友A:
引用 楼主:
谢谢老师的关注!

要拆开的图

这个应该就是回路多个机械温控,是与主回路串联的, 不确定时先串个大功率灯泡(200W)再通电。

留意安全

网友C:
引用 网友A:
要拆开的图

这个应该就是回路多个机械温控,是与主回路串联的, 不确定时先串个大功率灯泡(200W)再 ...

参考这个电路。https://www.21ic.com/dianlu/ce/computer/201106/86163.htm

楼主:
电源线这个知道如何接。就是调温有两个线如何接?

楼主:
引用 网友C:
参考这个电路。https://www.21ic.com/dianlu/ce/computer/201106/86163.htm

谢谢老师的关注!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B:
没调温的老电熨斗, 就是进线直接接电热丝,顶多还有个氖泡指示灯,其他啥都没有

谢谢老师的关注!这个是调温的,调温上有两个线不知怎么接?

网友:
拍个照片。

网友D:
电熨斗既然烧了,八成绝缘材料也会损坏,所以拆开后要格外注意有些地方已经被烧得发脆的东西。
除此之外,只要把电热丝接通,保证开关正常就行。
还有个指示灯,应该是串电阻和二极管,电阻一般在200K左右就差不多。

楼主:
谢谢老师的关注!懒得再拆。就是有三个接线点,四个线头么。

楼主:
引用 网友D:
电熨斗既然烧了,八成绝缘材料也会损坏,所以拆开后要格外注意有些地方已经被烧得发脆的东西。
除此之外, ...

谢谢老师的关注,加热絲不好接。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老师的关注,加热絲不好接。

那个加热丝有配重铁和下面的底板铁压着,散热也算比较好,温度不会太高,即便直接拧住也能用一段时间。
铜线与电热丝的连接可以把线和丝拧在一起套上粗针头的一部分用钳子夹扁再弯折七十度左右。

网友D:
调温的要看调温部分的东西还能不能用,如果能用,肯定是串联,怎么方便怎么接,如果调温部分坏了且很男修好,干脆再加一段粗细差不多的电热丝,也和熨斗的金属部分绝缘,这样能降低一些温度。

楼主:
引用 网友D:
调温的要看调温部分的东西还能不能用,如果能用,肯定是串联,怎么方便怎么接,如果调温部分坏了且很男修好 ...

谢谢老师的关注和指点!

楼主:
谢谢老师们,好啦!

网友E:
看了半天,连张图也没有啊!

楼主:
引用 网友E:
看了半天,连张图也没有啊!

谢谢老师的关注,有个没有拆开的图,拍照不好,又不好上传,所以就没有上传图片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电熨斗既然烧了,八成绝缘材料也会损坏,所以拆开后要格外注意有些地方已经被烧得发脆的东西。
除此之外, ...

电熨斗的指示灯不能用发光二极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