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一本电子管扩音机维修的电子书,谢谢。

楼主(2020-09-02):
拟维修4个FU7的150瓦扩音机,求相关电子书籍,谢谢。

网友A:
建议去本坛资料区看看:

http://www.crystalradio.cn/forum ... &extra=page%3D2

楼主:
引用 网友B:
什么牌子的?

有飞跃R150也有其他牌子的,后者不带收音机且少了扼流圈,功放部分目测差不多。收了好几台,响不响不知道。

楼主:
引用 网友A:
建议去本坛资料区看看:

http://www.crystalradio.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337715&extra=page% ...

感谢,这本书曾下载过,对里面1500瓦FU33推挽扩音机印象很深。

楼主:
引用 网友B:
什么牌子的?

就这种样式的,4个FU7。

楼主:
内部不复杂。

网友C:
有本书叫:有线广播设备电路图集  这里有这个电路。我8几年修过一个推动管是6P14。

楼主:
引用 网友C:
有本书叫:有线广播设备电路图集  这里有这个电路。我8几年修过一个推动管是6P14。

275瓦末级两个FU5的扩音机以及50瓦飞跃R50末级两个FU7都是6p14推动的,四个FU7的150瓦扩音机普遍是6p6p推动的。

网友:
       坛友给的是扩音机线路图集,你需要的是扩音机修理的参考书。因为身边一直有参考书就没有收集这方面的电子版的。学生时期参考的是59年邮电版《扩大机的使用和修理》书中侧重50W扩音机。当时维护150W扩音机系统。工作之后主要参考书科学出版社·71版的《农村有线广播》书中侧重150W机,附录是一口袋电路图最大1000W,该书对建站输送讲的比较透彻。一直兼职维护所在企业500W扩音机系统。感觉理论性比较强参数相对详实些的是湖南80版16开的《扩音机原理与维修》,记得坛里有位资深老师把理论部分作出共享了。另外有83版无线电爱好者丛书《怎样修理扩音机》简明通俗实用。您可以有针对性的寻找电子版。

网友:
这张图推动就是6P14

楼主:
拆开两台飞跃R150,70年代的除输出变压器外都是上无27厂的,看接线应该是输出变压器被换过,换成了娄东电子元件厂的。
80年代的只有灯丝变压器是上无27厂的,其他都是娄东的。

网友A:
引用 网友D:
找不到附录中的电路图?

原来这本书的电子版就没有,估计是原制作者忘记了。
不过这个机器都比较大众,上面朋友们提供的电路图可以参考。
祝顺利!

楼主:
引用 网友A:
原来这本书的电子版就没有,估计是原制作者忘记了。
不过这个机器都比较大众,上面朋友们提供的电路图可 ...

好的,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