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夏普GF-575收录机的板子上,如图标有箭头的接线柱背面没有用锡焊接。

楼主(2020-09-02):
好像是被黏在黑色的似碳膜样的走线上,搞不清楚。希望老师和师傅给个正确的解答,谢谢!

网友:
应该有吧?

不然会通吗、

网友A:
背面是用锡焊接的,这个地方一般不会有问题的。

网友:
有个这东东。走线炭膜,容易开路,还有连接炭膜电阻。

网友B:
双面走线,孔化点上下联通。不用焊锡,金属套筒夹线。

楼主:
引用 网友A:
背面是用锡焊接的,这个地方一般不会有问题的。

换了磁头,检修了音量和音调电位器,结果发现电脑选曲灯不亮了(原先正常,灯都亮的)。仔细检查此类接线,发现有的背面是不用锡焊的,怀疑未焊锡的接脚经折腾后是否变得不通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双面走线,孔化点上下联通。不用焊锡,金属套筒夹线。

发现有几处背面是松动的。

网友B:
孔化点可以修复,老机器这类问题很多。

楼主:
引用 网友C:
孔化点中间有锡会形成焊点。

谢谢!明天仔细检查检查,能焊的就用锡焊上。

楼主:
引用 网友B:
孔化点可以修复,老机器这类问题很多。

好的,明天好好检查检查,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D:
元件排列面当然没有焊锡

元件排列背面也没有焊锡。

网友(2020-10-09):
元件面的银色走线是印刷的导线,黑色的是印刷的电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