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胜利VC890C十1老式数字表电路及档位开关排列图,谢谢!

楼主(2020-09-02):
一块十几年旧直版vC890c十1表,原故障屏幕漏液,换白色纸后,装回晚上没看清,螺丝旋入幕下两微调电阻,现两微调电阻坏了,测9v电压显示6.8V,旋转至关无法开机,屏幕有显示。请高手帮查一下,屏幕下微调电阻参数,无法关机是什么原因。谢谢!

楼主(2021-07-19):
引用 网友A:
同求问该仪表电容档测试电容量显示000,这个怎么解决

查一下T5T6是否击穿?

楼主(2020-09-06):
师傅:查到TPR1三极管击穿,贴片M6是PNP,还是NPN管。谢谢!

楼主:
无法关机己修好,二极管档显示1.868,继续求vC890c+电路图(非单片机版)

网友:
转盘弹片排列是否正确,应上图

网友:
楼主应该把你现在排列图上传照片看看,才知道

楼主(2020-11-01):
VC890C+开关排列

网友:
我有,不知道怎样上传

楼主:
开关位置正确已经修好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师傅:查到TPR1三极管击穿,贴片M6是PNP,还是NPN管。谢谢!

M6是pnp管,也就是9015

网友(2020-12-03):
M6是pNP三极管

网友A(2021-05-24):
同求问该仪表电容档测试电容量显示000,这个怎么解决

网友(2021-12-30):
楼主的电压偏差及二极档显示问题解决了没?

网友(2023-05-14):
谢谢楼主提供档位开关资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