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脑断电就丢CMOS

楼主(2020-09-02):
电池换了3颗,虽然不是全新,不过电压也能到3.3-3.33V,应该不算差了
也不清楚啥问题,百度得到说,二极管、三极管损坏或者电容漏电
哪种可能性更大一点,电容漏电的话,是不是电池会没电?但是我测过换下来的电池电压也有3.2V

网友:
首先用抛光砂纸清除电池座。换新电池。
楼主不会买不起吧。一定要用旧的?

网友:
电池放在座上后再测试下,然后跟着到清COMS的跳线那测下电压有没有过去
不过也建议上新的电池,先排除电池原因再找电路原因

网友:
装上电池,在断开交流电的情况下,用表测CMOS跳线左边脚的电压

楼主:
搞定了,虽然原因不明
电池出来有个三极管,三极管基极和集电极有电压,射极没有
后来不知怎么就有了,然后两个二极管的地方输出有电压了

这HP工作站难拆,防盗梅花螺丝,一个死活拆不出
台达1050W电源,重!

网友:
我的也一样,断开交流 就会出现,电池电压毫无问题,肯定也不是接触问题,没细查,

网友:
如楼上各位所说,现断电测电压,以排除接触不良之类的开路;
CMOS电池正极一般都会串联一个1K电阻,找到它,测电流,可判断南桥是否脱焊或者漏电过大。

网友:
电池没电了吗?

网友A:
引用 楼主:
搞定了,虽然原因不明
电池出来有个三极管,三极管基极和集电极有电压,射极没有
后来不知怎么就有了,然 ...

厉害,你这个怎么两个cpu,服务器的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厉害,你这个怎么两个cpu,服务器的吗?

工作站  HP  XW8600

网友:
引用 网友A:
厉害,你这个怎么两个cpu,服务器的吗?

不仅仅是双CPU
内存插槽也有8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