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各位老师一下:GS5A电子管测试仪面板上第7号管座第2管脚电阻是多大的?谢谢

楼主(2020-09-03):
请教各位老师一下:GS5A电子管测试仪面板上第7号管座第2管脚电阻是多大的?谢谢。
说明书上标的是100欧。卡片上写的是300欧。朋友的测试仪这个电阻烧毁了。我的测试仪拆迁搬家压到最里边最底下了。不好往出找了。

网友:
不好拆啊

网友A:
图纸要不要?
要了给你照

楼主:
在线路板明面上。拿出面板反过来就能看到。还是完整的电阻引线直接从接线点连接管座。特好换。

楼主:
引用 网友A:
图纸要不要?
要了给你照

谢谢;图纸说明书都有。按图纸我已经换上100欧。但是卡片上标着300欧。

楼主:
引用 网友A:
图纸要不要?
要了给你照

楼主:
这玩应多年不用插子和配电盘都有些氧化接触不太好,换上电阻后实测6P14无反应。再实测6JI就正常。反过来再实测6P14就好用了。估计是镀银插子氧化了。看着发黑。插过两遍就好了

网友:
那就找个有实物的朋友参考了,图册上显示GS5A有电阻,GS5的连电阻都没有
我GS5A遗失多年,附件和卡片都卖了

楼主:
按100欧换上后有时测试无表头指示。但是电源调整有指示。把所有的插针用酒精搽一遍除掉黑色氧化物后。测试就正常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