修理753的问题

楼主(2020-09-03):
原来买的一个蝴蝶753,到手后根据原来组装红灯的经验,把它的7个三极管都换好的,把变压器、中周、本振都换了,线圈重新绕,现在已经收到电台了,现在的问题是,双联转到930多khz时候,出现嘟噜嘟噜的声音,其他频率处倒是没有这种声音,收听电台都正常,开始我以为是双联的问题,换了双联还是这个问题,换了本振也是如此,总是在930khz附近出现这个声音,请问这是怎么回事?

网友:
附近有单边带的信号台瞎猜的

网友A:
典型的中频2次谐波465的2倍等于930KHz窜入磁棒引起的,此谐波是由中频检波产生的,可以把中频检波二极管连同滤波电容屏蔽可能消除此故障。

网友:
你把检波二极管D3(2AP9,1N60)改成卧式安装试试,就是引脚尽量短,另外滤波电容器c17要用高频瓷片电容0.01uf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典型的中频2次谐波465的2倍等于930KHz窜入磁棒引起的,此谐波是由中频检波产生的,可以把中频检波二极管连 ...

我的磁棒主线圈线圈是两段绕的,中间不小心剪断了,我用烙铁焊锡把两个端头焊在一起了,是不是因为这个呀

网友B:
你说的嘟噜嘟噜应该是啸叫声,本振的二次谐波信号(465khz*2=930khz)产生了反馈,930khz附近有台就会出现啸叫声。本地927khz正好是一个强台,绝大部分小机调到这个频率都有明显啸叫,接收1400khz附近的台还会受到3次本振谐波的干扰,春雷系列带检波级屏蔽罩的机子啸叫比较轻微,德生2p3也考虑到这一点,把检波级屏蔽下来了。

网友:
是否检波二极管+极引脚太长,检波滤波电容是完好,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说的嘟噜嘟噜应该是啸叫声,本振的二次谐波信号(465khz*2=930khz)产生了反馈,930khz附近有台就会出现啸 ...

应该怎么屏蔽,用金属膜盖起来吗

网友B:
引用 楼主:
应该怎么屏蔽,用金属膜盖起来吗

可以先按4楼的方法,2ap9改卧式安装并剪短引脚。也可以试试用锡纸之类包着检波部分,锡纸要接地,和元件做好绝缘。后者我没有试过,猜测应该有效果。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可以先按4楼的方法,2ap9改卧式安装并剪短引脚。也可以试试用锡纸之类包着检波部分,锡纸要接地,和元件 ...

按照老师们的方法,引脚截短了,二极管d2是老的,页换了1n60了,就没有嘟嘟叫了,解决了,感谢各位老师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绕的天线线圈不合格,建议重新绕。753收音机使用长磁棒,因此天线谐振线圈完全有条件分4段绕(厂家也是 ...

为什么换掉好多零件,因为,我发现原机三极管穿透电流很大,有的达到2毫安,所以就换了穿透电流小的三极管,重新调整工作点,点解电容也怕坏了都换新的,老师你说的其他的要点,我慢慢再改

网友:
引用 楼主:
为什么换掉好多零件,因为,我发现原机三极管穿透电流很大,有的达到2毫安,所以就换了穿透电流小的三极 ...

我记得8几年的《无线电杂志》里面的 “问与答” 栏目了专门介绍过你说的故障现象。解决方法是:将检波管旁边的瓷片电容 “拧” 180°(电容引脚不要相碰!)即可解决。原理是:外界的中频二次谐波被电容吸收产生了自激;将瓷片电容拧180度也就改变了电容接受二次谐波的引脚,此时自激现象自然消除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绕的天线线圈不合格,建议重新绕。753收音机使用长磁棒,因此天线谐振线圈完全有条件分4段绕(厂家也是 ...

我刚开始想着是再组装一个红灯753收音机,手头也有电路板,空板子,蓝色的,但是我看到这个蝴蝶753,想着利用它减少组装工作量,测试它的低放部分,发现能出声音,后来发现杂音底噪太大,就把它的三极管焊下来,测试发现穿透电流大得惊人,就把它的三极管都换了,换成了穿透电流小的,hFE最后一级用的是40左右的,前级的用的60-80的,换好后,发现底噪下来了。我这个也带有实验性质。我有两个疑问,第一个问题是如果自己组装753的话,各级三极管应该怎么选择,特别是低放部分如果三极管色点符合,就不管穿透电流了吗?
第二个问题,我看厂家,用的低放部分三极管的穿透电流都很大,是过了几十年的原因,还是原来就是就是这样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刚开始想着是再组装一个红灯753收音机,手头也有电路板,空板子,蓝色的,但是我看到这个蝴蝶753,想 ...

穿透电流小的用在一低放、穿透电流大些用于二低放,如用3AX31管子,3AX31A、3AX31B和3AX31C用于二低放,3AX31D、3AX31E用在一低放,原则是噪音低的管子用于一低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