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众仪ZT-X万用表的自动关机

楼主(2020-09-03):
本人购买了一款众仪ZT-X万用表使用起来还算可以吧!比起以前使用的胜利VC890D精度要好,一般的维修使用完全没问题,就是觉得它的自动关机时间太短了,想问问有没有人改过可以把自动关机改久一点有15分钟以上那就好多了。

网友:
我也有一块这个zt-x表,也感觉到自动关机时间太短了,使用时候遇到短时间使用的话,就不管它了。有时候坐下来使用时间比较长的话把它设置成自动关机关闭,这样也有不好的地方,就是用完了忘了关机。
以前改过多块,起码有十块,DT890D、DT890C 单片机表的自动关机、背光关闭时间,都是成功的,就是这块ZT-X还没有动手改,主要原因是 这个表太新了,不太想给它拆开。理论上凡是表里面有24##芯片的话,都是可以改的。

网友:
这个表要改E2ROM里的内容,是DTM0660的芯片。搜搜看改那几个字

网友:
把24C02里的数据改一下,我改10分钟。 这表耗电。

楼主(2021-02-19):
4#sandan 2020-10-2 17:42:35 把24C02里的数据改一下,我改10分钟。 这表耗电。

楼主:
把24C02的什么数据改动呢?不知道改哪里麻烦请教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