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看不懂74LS221的真值表,图中3个我用红圈标注的地方,是什么含义

楼主(2020-09-04):
如题,请问各位老师,我看不懂74LS221的真值表,图中3个我用红圈标注的地方,这3个地方,表示什么含义?

我如果想用word 画出这3个符号,需怎么画,才画的出来?
感谢各位老师的指点!

因为我昨晚看工程师修电路板, 电路板检测时发现有一处电压超出了,应为18±0.5V, 实际电脑检测出电压为 18.6V
工程师查看电路图, 说,图纸上来看,输出有2种电压,18V,28V,用到了门电路及74LS221

工程师首先查18v输出旁,2个反向串联的稳压二极管,怀疑这2个稳压二极管 性能不佳,又怀疑图纸上 18v输出旁 电阻,考虑 加大电阻阻值

后来又查图纸,看74LS221,专门看了 74LS221 的真值表。判断输出

我也搜了一下,74LS221, 看了74LS221 的真值表,但我看不懂 真值表,图中3个我用红圈标注的地方,这3个地方,表示什么含义?

网友:
左边第一列红圈,表示无论什么(异步)情况下,上升沿触发置位。
Q端的红圈,表示在左边的条件下,输出由高变低。
Q非端的红圈,表示与Q端互补。

网友:
楼主看看JK触发器的资料就知道了。

网友A:
这是单稳态的芯片, 它有2个输入端,/A和B,  A是负脉冲有效,B正脉冲,输出也是一个脉冲(单稳态), 也有2个,Q和/Q互为反向, 这样使用比较灵活
比如,当CLR=1, A输入负脉冲(B必须1)或者B输入正脉冲(A必须0), Q端会输出一个正脉冲(/Q输出负脉冲),脉冲的宽度由外接的RC决定

CLR相当于是芯片的总控制,置高电平是正常使用。 置0输出恒为0, 其他组合就如表中所示,正常工作时最好不要出现

PS: 那2根鱼骨头, 是注解而已,类似注(1), 注(2),不是什么专用符号

你看下英文版就明白

网友:
只是从截图上看,CLR反 低电平有效
1. A=L,B=H,CLR反 由低到高跳变时,Q由低到高跳变,Q反 由高到低跳变
2. 当CLR反=1,A=L,B由低到高跳变时,Q由低到高跳变,Q反 由高到低跳变

网友:
同意4楼,那2根鱼骨头, 是注解而已,类似注(1), 注(2),不是什么专用符号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是单稳态的芯片, 它有2个输入端,/A和B,  A是负脉冲有效,B正脉冲,输出也是一个脉冲(单稳态), 也有2个 ...

感谢老师这么热心详细地指点我!

我电子技术很差,老师指点我的知识,我一下还不能理解,以后遇到不懂的地方,再来向老师请教!

谢谢老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