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奇怪的一大把人坚持不纠正的谬论

楼主(2020-09-04):
如上图(1)所示, 带自举电容的分立元件OTL或者OCL, 在1980年代以前, 大部分引用者或者涉及此此类电路的文章的作者们都把它解释成类似以下的说法: "由于自举电容C2的接入, 对交流信号而言, C和D两点几乎短接, 从而改变了BG2和BG3的组态, 由原来的共集电极变成了共发射极, 因而提高了电路的增益." 即使有些作者本来已经正确地叙述了自举电容的作用是为了使功率放大管的基极电位自动升高从而增加动态范围, 然而也往往还要"补充"一段所谓"改变组态"的说法, 有的干脆就直接使用了所谓"改变组态"的说法而不再提其它.

但是, 所谓"改变组态"的说法明显是错误的, 这种错误还不是那种"对同一个问题有不同看法的各抒己见", 而是对电路根本原理的理解上的错误. 据不完全的查证, 我国的电子工作者关于自举的说法本来是正确的, 而所谓"改变组态"的说法是1970年代初从国外流传而入的, 有人看到最早传入我国的相关文献是英国传来的, 或许是由于受到"外来的和尚会念经"的思潮的影响, 从此以后, 这种说法就在业界大肆传播开来, 一些无线电技术类的书刊都纷纷刊载.

为了把这个问题说清楚, 《无线电与电视》杂志在1978年复刊以后, 从1979年第3期开始, 登载了一系列文章进行澄清, 最早是1979第3期王凯平的文章《对OTL功率放大电路两个问题的讨论》, 然后, 在1980年第2期, 专门开了一个专栏来讨论这个问题, 虽然在"编者按"里说, "与会同志各抒己见, 畅所欲言", 然而从发表的文章来看, 编辑部的意见是一致的, 都认为"自举电容的接入并没有改变组态", 这个结论显然是正确的, 因为这个自举电容的作用实际是和上图(2)所示的恒流源的作用相仿的.

值得注意的是, 当时的大学教材对这个问题的涉及始终比较慎重, 他们在论述OTL或OCL电路时或者只提增高基极电位, 或者只提恒流源而根本不提用自举电容的方法, 说明教材的作者们还是能够坚持正确的思路而不是人云亦云的. 我上学的时候, 本校没有专门教材, 使用的是清华的《模拟电子线路简明教程》, 里面的OCL电路就是使用恒流源的, 并且当时有实验课, 对所涉及电路进行了实际验证.

本来这个问题应该到此为止, 自此以后所谓"改变组态"的说法应该偃旗息鼓了, 不料这个谬论居然还能大行其道, 还有大把的人坚持不纠正, 一直到了1987的12月, 在无线电爱好者心目中占有极为重要的位置的某杂志居然还在登载专文介绍自举电容的作用, 居然还在使用"改变组态"的说法, 这真是让人感慨万分, 一个貌似正确的谬论居然能够在已经解释清楚的情况下仍然长期流传, 实在让人无语. 在此, 鄙冒昧地问一句: 本坛上不会有坛友也使用所谓"改变组态"的说法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其实,OTL功放的这个“自举电容”就是个正反馈支路,既没有“将共集阻态变为共射组态”,也没有“自动举高 ...

赞成这个说法,自举电路是正反馈,它的作用之一是给电压推动级BG1的负载提供一个负电阻,这样等效提高了BG1的负载阻抗。我看到过一个国外网友的一个电路测量,他采用自举把这个放大级的电压增益提高到1000倍以上,然后用大环路负反馈后,这个功放的电压增益保持在几十倍。俺念书的时候,没听到过改变组态的说法。

网友:
自居电容的作用就是增大上面那个管的动态工作电压,并没有改变管子的组态。我赞同无线电与电视的说法,后面一对管都只射极输出状态。

网友A:
其实,OTL功放的这个“自举电容”就是个正反馈支路,既没有“将共集阻态变为共射组态”,也没有“自动举高电源电压”,它的真正作用是通过正反馈提高了激励级三极管的集电极负载阻抗。这一点,说难懂也不难懂,说简单也不简单,看看专业文献怎么说的吧。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一个电容,既可以提高功率输出管基极电压,也可以改变功率输出管的工作状态(由共集电极变为共发射极),这 ...

“共集变共射”这种错误说法还真得否定掉,这纯粹是以前那个年代技术人员理论功底不够深厚、受限于学习条件和工作条件造成的“想当然”的错误。但凡认真画一下微变等效电路,或者用示波器好好观察一下电路各处的波形,都能看出“共集变共射”是根本不存在的事。

网友C:
还真没听说过“改变组态”的说法,即使在矿坛,今天也是头一次听到。

自举电容可以用来提高推动级的输出电阻,从而大幅度增加开环增益。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还真没听说过“改变组态”的说法,即使在矿坛,今天也是头一次听到。

自举电容可以用来提高推动级的输出 ...

您还别说,上无二厂编写的《晶体管收音机的特殊电路》里面就采用了这种“共集变共射”的说法,说起来还真是流毒甚广,连专业技术人员都信了

网友:
假如c2容量足够大,那么c和d之间就是一个电池,所以r4上的电压变化就全部加在a和c两点。
如果没有c2和r3,那么a点电压变化加在a点c点和负载串联支路上,bg2是射随模式。近似认为a点电压变化就是负载电压变化,因为bg2需要偏置在合适的工作点晶体管也有压降,所以bg1工作在较为线性的范围时a点的电压摆幅大约只有电源电压的80%还要减去bg1饱和压降和功率管基极偏置,就是说6v一下电源更加吃亏。此时c点同样电压摆幅受限,bg1的贝塔数再高也没用。r4也不可能无限加大,毕竟bg1 还是需要几个毫安的工作点,恒流源似乎可以即保证bg1静态电流又提供巨大的阻抗,这样bg1可以获得很大增益,但是恒流源压降加上bg1 线性区限制,除了增益高,a点电压摆幅却变得更小。这种约束下功率管就没有推足,大部分电源能量都在功率管里变成热量,电源电压低的时候很吃亏,功率根本逼不出来。有一个办法就是bg1用更高的独立电源电压,还有个办法就是自举。
另外,就算双极型晶体管工作在大信号状态或者巨大信号状态,a点c点电压变化也不会很大,几百豪伏一伏多一点。那么相对a点几伏的电压摆幅来说可已忽略,这里假设a点电压变化就是c点电压变化。c2就相当于一个电池加在r4两端,再忽略bg2 bg3 相对微小的基极分流,那么r4 和bg1相当于工作在恒流状态。
恒流状态让bg1有高增益,更重要的是c2这个电池可以让d点电压超过电源电压,那么a点的电压摆幅可以超过电源电压,功率管可以推足,理论上只有功率管压降存在。可以逼出功率。

再看有c2时候的bg2,信号输入在基极和发射极之间,负载接在集电极和发射极之间,理论上这是共发射极接法。

共发射极接法阻抗比射随高的多,加上c点阻抗也变高,所以功放输出阻抗高,阻尼差,电路设计要和喇叭阻抗匹配,并不能像射随那样随意。而且当喇叭的阻抗频率特性函数不是常数的时候,相当与不同频率有不同阻抗,输出的频响差。所以加入r1构成并联电压负反馈,功放等效输出阻抗降低,但是输入阻抗也降低。

而且bg2的a和c点实际有一个变化的电压而且是非线性,bg1的输出也不是线性,bg1输出阻抗也不能无限大,c2 也不可能无限大,bg1的贝塔也不能无限大,所以有环路负反馈的时候还会有互调失真真是头大。

用8050 8550 两个9014做过,6v供电,有自举声音响很多,发热却不多,8050 8550 TO92的封装不要散热器,声音和6p1单端差不多。这是折腾过的成本最低的功放。即使多加一个9014并且用串联电压负反馈,无论如何调反馈 工作点都听着不爽。拆都懒得拆,直接垃圾桶去。

网友:
还有变压器耦合时初级冷端接地或接发射极的作用也是有争议的(发射极有串联负反馈电阻时)。

网友A:
引用 网友B:
不知道你对共发射极、共集电极、共基极是如何理解的,也许是因为你对这三个概念存在错误的理解,你才会 ...

得,您老也别费劲给我上课了,我生受不起 也不是我故意气您,就您这点儿水平,还是去跟那个年代的工农兵“大学生”切磋更合适
至于您愿意相信“共集变共射”,那是您的信仰自由,我也没权利反对是不是?米帝那边还有不知多少万人信仰“地平说”呢,那也是人家的信仰自由嘛~
言归正传,关于这“共集变共射”的戏法到底是真是假,专业文献上早有定论。您要是不服气,可以去跟人家“论剑”一番,比在论坛打口水仗强。

网友D:
个人的看法:1微变等效电路分析方法仅仅适用于小信号放大电路不适用于功率放大电路。
                   2 OTL功率输出级的自举电路由于性能不理想基本被现在的恒流源负载电路所取代,过多地讨论意义不大。

网友:
什么改变组态,今天头一次听说,如果不要求大的动态范围那个电容可以不用,如果有更高的电源使用用它干什么?末级就是互补的射极输出器,没神马奥妙。由于电路不对称,分析起来一堆堆的说法都是真理也都没什么理,有废话功夫把电路搞对称比什么都强。

楼主:
引用 网友D:
个人的看法:1微变等效电路分析方法仅仅适用于小信号放大电路不适用于功率放大电路。
                    ...

同意您的看法, 同时我们也认为, 搞清楚电路原理还是有必要的, 可以做到举一反三, 虽然与恒流源相比尚不能及, 但只要搞清原理, 那么在实践中还是可以力争"接近"理想效果, 例如, 我就曾按照自举电路制作了一台OTL, 效果相当好, 采取一定措施后, "瞬态互调失真"包括"振铃"等都甚微, 得到了满意的效果. 其实"共集变共射"的说法原本不是由我国先出笼, 而是"舶来品", 但它的迷惑效果相当惊人, 我一开始也差点信了, 后来越想越不对, 才开始仔细阅读各路真专家的论述然后又亲身实践, 才知这个说法是不正确的, 是"伪共射", 即看上去像共射, 增益效果上也像, 但实际不是, 关键在于"交流阻抗"四个字.

楼主:
引用 网友A:
得,您老也别费劲给我上课了,我生受不起 也不是我故意气您,就您这点儿水平,还是去跟那个年代的工农 ...

您所列举的两篇文章和《无线电与电视》上的文章的分析结果是一致的. 有些坛友认为这个问题不值得研究, 但仅从已经引起争论这一点看就已经是非常值得研究的了, 我本来以为本坛坛友不会有人持有"共集变共射说", 没有想到会真有, 而且还是前辈级, 这样可能在语言上会有所冒犯, 自己感到很惭愧! 若平心而论, "共集变共射说"如果不能正确地画出等效电路图(顺便说一句, 9#楼的等效图我认为有误), 那就会是非常具有迷惑性的, 否则以上无二厂的水平, 不会在1974年出版"特殊电路"第二版的时候还持有这个观点, 而有意思并且有意义的是, 在1980年1月的座谈会上纠正这个观点的主要发言之一也是上无二厂的收音机组, 这要是按照那谁的说法, 我们也可以来一句: "岂不是可以发人深省的吗? "

至于有些坛友提出的, "有功夫把电路搞对称比什么都强", 从原则上讲是对的, 但是, 有道是"巧妇难为无米之炊", 如果我手头只有不多的元件, 不能做到全对称加真互补, 而只能做到"一般性的准互补", 那难道我就什么也不做等死不成? 在这种情况下, 如何利用手边现有条件搞出性能还不错的功放, 那就非吃透原理不可, 实践也证明, 我就用带自举电路配两个3DD15搭成的准互补, 只要注意"采取坚决有力的措施, 旗帜鲜明地"消除瞬态互调失真, 特别是坚决摒弃"大环路深度负反馈", 那就一样可以做出"高音清澈透亮, 低音浓郁浑厚"的低失真功放来.

网友:
教科书里有说用了这个自举电容以后,功放的开环增益变大吗?我好像没这个印象。

网友A:
引用 楼主:
您所列举的两篇文章和《无线电与电视》上的文章的分析结果是一致的. 有些坛友认为这个问题不值得研究, 但 ...

自举电容这东西,说成“共集变共射”纯属基本知识没学到位(尤其是微变等效电路没学好),并且没有真正测量过、观察过实际电路的波形。其实拿示波器一看就清楚了:加了自举,推动级的输出电压则明显增加,而功放级输入输出电压依然近似相等,那么“提高增益”到底应该算在推动级还是功放级,就是明摆着的事。
9楼那个“等效图”,错就错在把推动级等效成信号源时接错了地方。不管有没有自举,推动管等效成信号源,都是接在功放管输入端(基极)和接地端(集电极)之间。
至于自举电容C2到底起什么用?看起来是“短路”(把输出信号送到D点),其实反而是“断路”(R4两端交流信号近似相等,就意味着R4里没了交流信号电流,也就等于掐断了R4、R3这条路,逼着推动管输出的电流往功放管基极走)。
如果理解不了,其实在上无二厂的《晶体管收音机的特殊电路》里还可以找到另一个例子,同样是在OTL功放这部分,共集阻态的输入级,同样是在偏置电路中引入正反馈,把发射级输出电压短接到基极偏置电阻上,使偏置电阻两端电压近似相等,就等于掐断了其中的交流信号电流,逼着输入信号只能往输入级的基极走,从而提高了输入阻抗。这个例子,恐怕没人会说它是“共集变共射”了吧。
说C2“举高”了推动管供电电压、增大了动态范围,其实这种解释比“共集变共射”错得更离谱。试想,就算正半周C2真能起到“举高电压”的作用,那么负半周呢?难不成C2能让推动管集电极“跌破地板”?那正负半周岂不严重不对称了?如果是这样,自举电容这玩意绝不会有人用。

网友:
同意您的看法, 同时我们也认为, 搞清楚电路原理还是有必要的, 可以做到举一反三, 虽然与恒流源相比尚不能及, 但只要搞清原理, 那么在实践中还是可以力争"接近"理想效果, 例如, 我就曾按照自举电路制作了一台OTL, 效果相当好, 采取一定措施后, "瞬态互调失真"包括"振铃"等都甚微, 得到了满意的效果. 其实"共集变共射"的说法原本不是由我国先出笼, 而是"舶来品", 但它的迷惑效果相当惊人, 我一开始也差点信了, 后来越想越不对, 才开始仔细阅读各路真专家的论述然后又亲身实践, 才知这个说法是不正确的, 是"伪共射", 即看上去像共射, 增益效果上也像, 但实际不是, 关键在于"交流阻抗"四个字.

其实关于音频功率放大电路有许多理论都是错误的,比如峰值音乐输出功率这个定义。如果这个定义成立,那么永动机就产生了,鸡毛也可以上天了。确切的表述应该是正弦波输出功率和矩形波输出功率。有些东西看似简单,要说清楚需要写许多文字,我想在有时间的时候整理归纳一下再说。

楼主:
引用 网友A:
自举电容这东西,说成“共集变共射”纯属基本知识没学到位(尤其是微变等效电路没学好),并且没有真正 ...

您说的这个图, 应该是这个:

示波器真是一个好东西!

在"同样是在OTL功放这部分,共集阻态的输入级"这一句中, "阻"似为"组"之笔误, 但是您把问题讲得非常透彻, 非常清楚了! 赞一个. 加分, 必须的!

网友E:
重温一下两本大学的教材,看看教授们是怎么解释自举电容的作用和"组态说"的.

楼主:
引用 网友E:
重温一下两本大学的教材,看看教授们是怎么解释自举电容的作用和"组态说"的.

两本教材均为1980年以前出版, 所述均有误. 但是, 到了八十年代以后, 由童诗白主编的《模电》已经不这么提了.

网友:
可能偶还年轻,第一次听说。

网友F:
甭管它什么教材书籍、什么教授讲解,说“改变组态”纯粹是没有搞清楚原理,连等效电路都没有画对的。
推动级是个受控电流源,如果没有自举电容,则上面R3,R4,R5构成分压,使BG2比BG3获得的信号电压低,从而上下两臂不平衡,输出波形有较大畸变;
加上自举电容后,使R4上端电压与B点电压接近相等,则R4上端近似为恒流源,从而BG2和BG3获得的信号电压基本相等,从而上下两臂基本平衡,输出波形得到改善。如果把R3换成恒流源,输出波形还能进一步改善,同时也能省掉自举电容。

楼主:
引用 网友F:
甭管它什么教材书籍、什么教授讲解,说“改变组态”纯粹是没有搞清楚原理,连等效电路都没有画对的。
推动 ...

是的, 您的叙述完全正确, 不是因为彼此立场相同而单方面说您正确, 而是您的确是正确的. 所以我在1#楼一开始就把带恒流源的画在旁边, 能有最好有; 生活困难如我一般, 为了"节约"一只管子, 才考虑用自举, 用好了, 效果也相当不错, 但是原理不能搞错, 自举绝不是改变了组态, 而是提高了交流阻抗.

网友A:
引用 楼主:
您说的这个图, 应该是这个:

其实我想说的是附录2里的这个电路,原书已经作了较详细的解释。您贴的图8-11只是负反馈而不是自举。

网友G:
说实话啊,我一直很反感将一个电路定性为“某某组态”,比如共基、共射、共集。因为一个实际电路有可能输入和输出是不共地的,比如某些震荡电路,此时如何定义所谓的“组态”?对于这类电路,强行定义组态无非是忽略某个“相对小”的阻抗,但这样很可能就忽略了真正的原理,我一直坚持,不要在电路分析的过程中,给自己套上某种枷锁。

这里就拿这个电路说事儿

我们画出交流等效电路(R5忽略了,它只是提供偏置防止交越失真的,一般R5上要并联电容的),然后嘛,一目了然

这个电路改变组态了吗?
如果我们忽略R3,并且允许RL被短路,这里就变成某些教科书说的“共射组态”,但这个说法正确吗,不正确,因为R3无法忽略,RL不能被短路,但这个说法错误吗?也不错误,因为有一部分信号(R4上的信号)确实走的是“共射组态”的路线。这矛盾吗?不矛盾,因为问题被割裂了,就像盲人摸象,每个人说的都对,又都不对,因为视角被套上了枷锁,强行把电路归纳到所谓的“组态”。

这个电路是正反馈吗?
是的,对于BG1的输出电压(或BG2/BG3的基极电压)来说,是正反馈的,负载RL上的电压,等于同相叠加到R3上,导致BG1集电极电压被抬高。

这个电路是为了增加BG1的等效负载阻抗吗?
是的,我们知道负载阻抗=负载电压/负载电流,当抑制负载电流变化(电流源)或增强负载电压变化(正反馈)时,等效的负载阻抗就增加了,两种方法不同,但结果相同。

这个电路是“自举”电路吗?
是的,它确实抬高了BG2/BG3的基极电位,所以称为“自举”没错。

那这个电路应该怎么看?我觉得想怎么看就怎么看,横看成岭侧成峰,只要结果是对的,就不要纠结所谓的“概念”,要知道概念都是人为的,天地本无名,何况一个电路乎?

网友:
引用 网友A:
其实我想说的是附录2里的这个电路,原书已经作了较详细的解释。您贴的图8-11只是负反馈而不是自举。

他的图8-11中的BG1和您的图中的BG1是一样的,都是正反馈(交流回路是典型的三点式,他那个50uF的电容就是反馈回路),不是负反馈,只是他那个BG1要接环路负反馈,所以发射极电阻接到功放输出端了(负反馈在这里)。
但他的图8-11和您这个电路中的自举,目的是为了提高BG1的输入阻抗,是给BG1进行自举的,本帖1楼的电路,是给功放自举的,不过原理都一样。

网友H:
不扯反馈为好,一个射极跟随器的电压增益小于1,反馈信号又有电阻分压,不是典型的反馈电路,提高输入阻抗的作用有限

恒流源也是有压降的,低压电路效率并不高

网友:
引用 网友H:
不扯反馈为好,一个射极跟随器的电压增益小于1,反馈信号又有电阻分压,不是典型的反馈电路,提高输入阻抗 ...

这里说的反馈,是正反馈,不是负反馈,我们把激励级去掉看。

把R3和R4看作一体,它是否是接在末级管的BC之间?R3和R4的连接点是否接在末级管的E?R3和R4是不是同类阻抗?这不是正好满足三点式正反馈吗?

从另一个角度,先将末级管看作射随器,然后将输入信号的一部分(通过R3和R4分压)直接给到输出,从而降低了R3和R4对输入信号电流的分流作用,从而提高了末级的输入电阻,那么对于激励级来说,不就是提高了负载电阻吗?

这种将输入信号分压直接给到射随输出端的方法,大量用在需要高阻抗输入的场合,之前坛里某位朋友为频率计制作的高阻抗探头也是用的这个原理

恒流源这个东西确实有压降,但我觉得在低压电路并非不好用,可以通过器件改善,比如用低饱和压降的管子,或降低单管的电流,大电流使用并管(集成电路经常这么干),这样可以极大的降低饱和压降,集成放大电路里几乎全部是恒流源负载,包括低压的也是,可见问题是可以解决的,只是过去因为半导体成本的原因,无法像今天的半导体工艺那样搞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其实我想说的是附录2里的这个电路,原书已经作了较详细的解释。您贴的图8-11只是负反馈而不是自举。

啊! 对对对....是我匆匆忙忙搞错了, 找的位置不对 . 附录2那几张图都是:

平心而论, 这本书虽然在"共射组态"这一个问题上有不恰当的叙述, 但是作者的态度还是严谨的, 这些电路为如我一类的这些业余爱好者提供了很好的参考资料.

网友:
引用 网友A:
自举电容这东西,说成“共集变共射”纯属基本知识没学到位(尤其是微变等效电路没学好),并且没有真正 ...

先生前面说的都很好。最后一小段,不是满分了。
真的是举高电压。
说跌破地板,这就错了。
类似于附加了一个直流电池,举高是单方向的,不是放大。如果没自举电容,负半周可以跌到地板,有自举电容,负半周只能跌到1楼2楼或3楼了,反正不会比没自举电容低,只会高。

楼主:
引用 网友G:
说实话啊,我一直很反感将一个电路定性为“某某组态”,比如共基、共射、共集。因为一个实际电路有可能输入 ...

借您的等效图添点油加点醋: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何为共射,何为共集?在讨论OTL功放的自举电容时,必须把概念搞清楚,否则讨论不出结果。对于放大器来 ...

您说我赞成, 我是原则赞成, 还有"但是"呢, 您看我的原话是" "有功夫把电路搞对称比什么都强", 从原则上讲是对的, 但是, .....", 您看我这一个"但是", 后面是明显转折语气;

关于组态, 还是要借MF35_的图添油加醋说话:

网友:
引用 楼主:
您说我赞成, 我是原则赞成, 还有"但是"呢, 您看我的原话是" "有功夫把电路搞对称比什么都强", 从原则上讲 ...

说个稍有点儿离题的现象:约莫以80年代为分界,这之后的教材逐渐采用“受控电流源”的概念来讲解单管放大电路;而在这之前的教材虽然也讲“微变等效”(当然不一定是这名字,不少书上叫做交流小信号电路),但“受控源”这概念还没引入,画等效电路时直接在三极管的位置画个电流源(独立源)了事。
虽然只是个不起眼的细节,但这后一种讲法无形中似乎容易混淆谁是因谁是果、谁是有源(active)谁是无源(passive),大概也正是这样才闹出把R4上的电压当作“信号源”、把BG1反而丢掉不管这样的“分析方法”。“源头”都找错了,接下来讲啥都不对劲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你在图上写的这些,论据是什么呢?你说AD也就是R4不是信号源,那么对于两个功放管来说,信号源又是谁?您 ...

我觉得您把器件本身的阻抗,和网络端口看到的“视在阻抗”搞混了,器件本身的阻抗不会变,但对于一个端口来说,看到的阻抗,取决于端口两端的电压和流过端口的电流(参考放大器输入阻抗和输出阻抗的定义),是“视在阻抗”,或者“等效阻抗”,而非取决于端口外部连接的物理阻抗大小。

这里R4的电阻是不会变,但是对于BG1也就是推动级来说,它的Ic没有变化(取决于Ib),但是集电极的电压Vc却大于Ic*(R4+R3),因为R3上叠加了RL上的电压,注意这里BG1的负载是R4+R3,那么对于推动级来说,它对于负载的“视在阻抗”就大于R3+R4。

虽然我不反对“共射组态”的说法,但我也反对把整个电路当作“共射组态”,因为只有R4上的电压对于后级来说是“共射”,而R4上的电压只是推动级输出电压的一部分,当然,您也许觉得这部分占了推动级输出电压的绝大部分,这么理解也算是成立。

但我觉得虽然存在部分“共射”,但这个电路最早被称为“自举”电路是有原因的,就是提高功放级的输入阻抗,提高推动级的负载电阻,降低推动信号功率的浪费(因为射随形式的功放是需要一定的功率去推动的),至于那存在的部分“共射”,我觉得只是看问题的角度不同,一体而两面,毕竟共射形式的功放,需要的推动功率小,这和前面的“自举”其实是殊途同归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在图上写的这些,论据是什么呢?你说AD也就是R4不是信号源,那么对于两个功放管来说,信号源又是谁?您 ...

嘿嘿....信号源还真的就是推动管BG1, 您看, 咱们先说正半周BG2, 当然负半周BG3其实也是一样的, 不过咱们就先说BG2, 我们不考虑R5, 因为它两端是大电容, 那就相当于它没有, 假设没有自举, 就是上面那个图,  那么推动管BG1的负载就是(R4+R4)与(BG2+ß2*RL)的并联, 所以交流信号分成两路入地, BG2自然是共集接法无疑; 现在加上自举, 我们要注意一点, D点的电压是从何而来的? 它是由A而来的, 也就是说, 如果不是因为推动管BG1而产生了UA, 那么UD就无从产生, 所以, D永远比A要低一点, 就RL而言, 那就是URL也就是UC=UD永远比UA低一点, 也就是说电压放大倍数永远略小于1. 然而, 由于有了自举, UA本身却比没有自举升高了, 这是因为由于有了UD, 使得R4+R3的这一路的R4两端的电位差变得几乎相同, 也就是交流阻抗大大增加了, 从而大大减少或者几乎没有了信号电流, 那么在这种情况下, 相当于BG1的负载仅剩下(BG2+ß2*RL)了, 也就相当于对BG1而言, 负载变大了. 电流不变, 负载变大, 则UA也变大了, 所以自举在本质上是一个正反馈.

但是您也许会说, 就单从BG2的三个极来看, 把R4看成是BG2的基极和发射极之间的信号源又有何不可呢? 不可的原因是, 作为信号源或者名义上的信号源, 总要以其中的一端为参考点, 另一端相对于这个参考点上下波动, 但在自举电路中, UD本身却是因为UA而产生的, 它是一个果, 而不是一个因, 它是跟随UA波动的, 换句话说, R4两端的电压差永远是极小的, 所以R4两端的电压是推动BG2的信号源, BG2的负载电阻RL的电压URL的来源仅仅是UA, 所以, 仍然应该把推动管BG1的输出"UA--接地"看成是BG2的信号源, 其中"接地"和RL了BG2的集电极, 我们说没有改变共集电极组态, 就是从这个角度来说的.

网友G:
引用 楼主:
嘿嘿....信号源还真的就是推动管BG1, 您看, 咱们先说正半周BG2, 当然负半周BG3其实也是一样的, 不过咱 ...

我觉得吧,您和冰岛老师的看法,基本上都没问题,我说了,只是角度不同。

射随电压放大是小于1的,并非等于1,所以R4上还是有一定的电压,那么只要R4上有电压,它里面就有电流流过,根据戴维南和诺顿定理,就可以在BG2的BE之间等效出一个源(这个等效是吧BG1和R3以及从RL得到的反馈全部归一化后得到的唯一源,注意,我这里说的不是把R4当作源,而是把R4周围对信号产生影响的电路全部等效到R4两端作为源),此时如果把BG2的E极当作参考点(因为源已经等效在R4两端了,也就是BE两端,所以原先的参考点可以被改变了),那么RL此时是接在CE两端的,“共射”成立。

由于R4上的电压很小,对于功放电路来说忽略也是可以的,那么此时您说的就成立了。

电路分析的时候,进行源等效是很有用的,把源等效在合适位置,可以简化分析和计算,但不管你怎么等效,你最终会发现计算结果是一致的。

其实大家不同观点之间的本质并没有什么不同,最终得到的结论都是整个电路提高了增益,那么这个提高的增益是哪来的?就是从R4和R3上抠回来的,怎么抠,自举啊,您看,不是一回事吗?

所以,干嘛争论的这么激烈呢

最最最最关键的------我觉得只要大家做出的交流等效图一样,那么对电路的理解就是一样的,概念上的说法,真的无所谓啊

楼主:
引用 网友G:
我觉得吧,您和冰岛老师的看法,基本上都没问题,我说了,只是角度不同。

射随电压放大是小于1的, ...

这个....就"学术"问题进行"激烈的争论"是好事嘛, 如果自己往脸上贴一点金说这就是"学术"问题的话, 是吧?

是的, 角度不同, 我之所以赞成"上无二厂收音机组"以及其它有关"并未改变组态"的观点, 其关键在于, UD本身是由UA通过自举而来的, UD本身是UA的"果", 所以R4上面那点可怜的电压不构成"源", "源"只能是UA和"接地"(我没有只用"地"这一个汉字, 是因为"地"和"D"几乎谐音, 容易造成混淆), 但是如果您"把R4周围对信号产生影响的电路全部等效到R4两端作为源", 那么, 这确实也属于一种思路, 从"提升了增益"这一个最终结果看是一样的. 我感觉其实您也是赞成"并未改变组态"这一观点的, 只是认为"改变组态说"从另一个角度上说也可以不排斥, 如果是这样的话, 那我也不反对, 嗯嗯, 不反对, 不反对, 嘿嘿嘿嘿....不过您的等效图画得太好了, 我还得继续借用添油加醋, 多谢多谢

楼主:
引用 网友B:
说BG1是信号源?BG1工作在典型的共发射极状态,这点您如果没有疑问,那么接下来就要说说BG1本身了:三极 ...

还是要借MF35_的图继续:
您看, 在下面那个"无自举, 加恒流源"这一图中, 谁是"源"呢? 无疑是"UA和接地"(我没有只用"地"这一个汉字, 是因为"地"和"D"几乎谐音, 容易造成混淆),去掉恒流源, 改为自举, 则R4+R3这一路和有恒流源时的情况实质上一样, 都是"交流阻抗极大", 因此, R4+R3这一路仍然可视为不存在, 则"源"仍然是"UA和接地"....

但是, 这里要说一个但是, 我也对我的观点做一点表述上的修正, 诚如MF35_所言, 如果在有自举的情况下, "把R4周围对信号产生影响的电路全部等效到R4两端作为源", 那么, 认为"改变了组态"这一说法从另一个角度上说也可以不排斥, 而"提升了增益"这一最终结果是一个事实, 这样, 我们就"求同存异"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加恒流负载的情况,还真的跟使用电容自举的情况不一样:BG1使用恒流负载的情况,R4是不存在的,而恒流负 ...

您说: "在使用自举的情况,R4与BG2、BG3发射结是并联分流关系,这时BG2、BG3的基极电流变化则完全取决于R4上面的电压变化,而与BG1的集电极电流变量无等量关系。" 我认为这句话, 尤其是其中的"这时BG2、BG3的基极电流变化则完全取决于R4上面的电压变化"这一论点是我们分歧的关键中的关键. 我的观点是在有自举的情况下, UD是UA的"果", 所以UAD不是源. 这样, 我们只能"搁置分歧, 求同存异"了.

网友I:
抓住根本区别,晶体管放大电路的组态是根据输入信号和输出信号公用了哪个电极来决定的。自举电路在没有信号输入的情况下是不起作用的,这可能是问题分歧的焦点。

网友I:
另外补充一句,我始终没有看到过“自举电路改变了晶体管的组态”这个说法,可能是我看的这些资料比较少。

楼主:
引用 网友I:
另外补充一句,我始终没有看到过“自举电路改变了晶体管的组态”这个说法,可能是我看的这些资料比较少。

可参看24#楼资料, 另又见:

特别值得注意的是, 提出详细分析的纠正意见的也是上海无线电二厂, 而且是以整个"收音机组"的名义撰写的文章, 这就不是一般的了:

只要我们反复阅读专文, 认真学习领会, 就能感觉到, 虽然"改变组态说"曾经流传甚广, 但是, "组态未改变而交流阻抗增大带来了增益"这一分析是更加合理的. 当然, 不同的意见仍可以继续各自保留, 并继续研究, 一时不能达成一致, 可以搁置争议.

网友J:
引用 网友I:
抓住根本区别,晶体管放大电路的组态是根据输入信号和输出信号公用了哪个电极来决定的。自举电路在没有信号 ...

牛哥几句话把我心里模糊的想法说清了。
还想不出用仿真模拟观察的方法。
记得有公式可以按照bg2的贝塔和基极特性来换算r4的动态阻抗倍数。

没有自举的时候,输入信号让bg1减少集电极电流,这个是因,然后原来r4中的一部分电流流入bg2构成驱动电流,然而a点电压也会上升,r4中电流会减少。同时bg2按照射随工作,按照负载阻抗和bg2贝塔折算出一个阻抗和r4一起连在a点,最终a点电压稳定在一个新值。

再看有自举电容的时候,近似看来r4两端电压被c2钳住,r4变成一个恒流源或者说r4的动态阻抗很高。这个时候bg1减少电流,r4中多余的电流只能往bg2里跑。c2是产生这个驱动电流的源头,交流等效下c2两端此时通过r4 bg2(a端c端)放电,同时也通过r3串联rl放电,或者说r3中总电流减少。

因为bg2贝塔不能无限大,a端c端有交流压降,bg1的输出阻抗不能无限大,负载阻抗通常比较低,所以bg2工作在线性区的时候c点电压会稳定在一个新值。相比没有自举的时候为了达到新值所需要的输入信号要小的多,即开环增益通过自举变大了。

开环增益变大是因为以下差别,没有自举的时候r4不能取太大,bg2射随,bg2自带串联电压负反馈,且bg2折算到基极的阻抗在一般设计中相对r4大的多,所以负载阻抗变化对电路增益影响不大。
有自举电容的时候串联电压负反馈被绕过了,相当于去掉了这个负反馈,但也不是通过正反馈实现的,正反馈的必要条件是至少有一条环路增益大于1,任何一条找到都算,但我找不出。

所以有自举电容的时候开环增益随负载阻抗变化明显,才要有环路电压负反馈稳住放大器总增益。

r4等效恒流源是有bg2一起参与才能实现的,最终在bg1上体现出a点电压增益变大。

再看看有自举的场输出电路,设计师的水平比我不知道高到哪里去了。

网友I:
引用 网友J:
牛哥几句话把我心里模糊的想法说清了。
还想不出用仿真模拟观察的方法。
记得有公式可以按照bg2的贝塔 ...

我认同您的分析,自举电路确实是可以增大电路的开环增益的,就是因为前面的这个放大管的集电极“等效电阻”,因为“反馈”变得很大。根据共射放大电路的等效微变分析,电路的开环放大倍数是要增加的。
另外有一点值得探讨的地方,就是自举电路的正反馈作用,这就看正反馈是怎么来的,我认为自举电路是个正反馈,但是这个正反馈的反馈系数是永远小于1的,所以不会像普通的深度正反馈那样形成震荡。如果注意到正反馈的“通路”是从自己的发射极通路反馈到自己的基极通路,所以这个反馈系数是永远小于1这个现象就好理解了。

网友J:
还有个想法,
假设有npn单管射随,发射级电阻20欧姆,静态管流500毫安,负载电阻20欧姆通过99999uf电容耦合,贝塔100,电源20伏。
用输入变压器串联100欧姆电阻,分两种接法,1 变压器一端接地100欧接基极,2 变压器一端接发射极100欧接基极。

接法1,就是射随,增益大约0dB。接法2,增益要大许多,20dB不到点。

网友:
引用 楼主:
可参看24#楼资料, 另又见:

看到了您的资料,说实话我都是根据教科书来理解问题的,其他的书籍尤其是刊物中的错误很常见,自己能仔细甄别就行了。
也认同您的观点“自举电路没有改变输出管的工作组态,但是却是使电路的开环增益变大了”,原因我在回复上位同学的帖子里说了 ,关键是电压放大管的“等效交流阻抗”变大了。

网友:
引用 网友J:
还有个想法,
假设有npn单管射随,发射级电阻20欧姆,静态管流500毫安,负载电阻20欧姆通过99999uf电容耦 ...

您的想法是对的,这就是问题的关键,看输入信号和输出信号公用了三极管的哪个电极,只要是扎住了这个关键,就不难判断组态。

网友:
引用 楼主:
可参看24#楼资料, 另又见:

楼主帖的两本书我都有。所以中毒太深需要强力排毒。

网友J:
引用 网友I:
我认同您的分析,自举电路确实是可以增大电路的开环增益的,就是因为前面的这个放大管的集电极“等效电阻 ...

是,牛哥您说的反馈,和我的理解作用一致。由于是用控制论方法分析放大器增益与稳定性。控制论中以增益dB来记和算的,不用正或负反馈来表示。0dB就是单位增益,是1倍。还有反馈系数f 常常搞得自头晕,这是自己太依赖仿真时候无脑扫参的结果。

至于互调失真有啥好办法?电子管倒相加自举后其他指标好的很,有没有办法。电子管实在不太容易随便加恒流源啊。

网友:
引用 网友J:
是,牛哥您说的反馈,和我的理解作用一致。由于是用控制论方法分析放大器增益与稳定性。控制论中以增益dB ...

电子管电路中使用恒流源,如果使用电子管做恒流源,那五极管的标准接法就正好,但是因为五极管药正常工作,自身需要的压降比较大,会使电路的效率大幅度降低。
所以我倾向于使用晶体管构成恒流源,有一个MOS管在国外烧友中广泛应用的,就是DN2540。顺便上个图,更多的应用您可以用必应来搜索一下:

网友I:
引用 网友J:
是,牛哥您说的反馈,和我的理解作用一致。由于是用控制论方法分析放大器增益与稳定性。控制论中以增益dB ...

大约就是这个意思吧 ,再上几个图供您参考:

网友:
复旦的那本晶体管电路还不错,就是错误太多,有些推导都不对了,文革中买的最近卖了。文革中出的书就是翻译日本的晶体管电路---出成很多本分册(简直脑袋灌了汤了)还算不错,由于出版成十几册谁也买不齐。很多书电路也没什么理好讲,错误太多,有些一看就不能用。

网友:
共集电极加了自举还是发射极与电源间的电阻两端的电压变化,所以肯定不是共发射极电路。
至于这个阻抗,如果省去电容,一个单NPN管,E通过电阻到负极,C接正极,从C与B输入,管饱和时发射极移向正极,降低了输入的电压,这样就表现为较大阻抗。
如果加了自举,从通过二极管与电源正极连接的电容腿输入,管饱和时接输入的电容腿也对应着发射极向正极移动,结果是那个电容腿比电源的正极还正,输入的电压不会减小,就类似从B与E输入了。

网友:
引用 网友I:
大约就是这个意思吧 ,再上几个图供您参考:

谢谢分享电路,这些都是性能很好的恒流源。压降也不高。以前就打算用恒流做长尾倒相,只是担心胆机石污染而放弃。这次您提供了参考,我倒是要试试看效果。

楼主:
引用 网友I:
抓住根本区别,晶体管放大电路的组态是根据输入信号和输出信号公用了哪个电极来决定的。自举电路在没有信号 ...

您说得太对了! "冰岛"坛友认为"在使用自举的情况,R4与BG2、BG3发射结是并联分流关系,这时BG2、BG3的基极电流变化则完全取决于R4上面的电压变化,而与BG1的集电极电流变量无等量关系。", 这是倒果为因了, 实际上, 由于UD本身正是由于"自举"而来, 所以它是紧紧跟随着UA的变化而变化的, 换句话说, 在有自举的情况下, R4两端的电位差几乎不会有变化, 它怎么能够被视为"信号源"呢? 而且正因为R4两端的电压没有变化, 才造成了R4+R3这一路的交流阻抗的极大增加, 迫使BG1的输出几乎全部注入BG2或由BG3倒灌, 从而大大增加了增益. 然而, "改变组态说"由于不需要画等效电路图, 又貌似能自圆其说, 所以流传甚广, 甚至在上无二厂自己都修正了以前的说法以后, 还不断流传, 可见改变思维是一件多么困难的事. 不过当然, 还是要慢慢来, 一时想不通就先"搁置争议", 即使是大致正确的想法也未必没有进一步改进的空间, 这是需要谨慎小心的.

网友:
您的图不在讨论频道了,没有人否认BG1的组态是共发射极组态,讨论的是您省略简化的后面的两个推挽输出管的组态。
对于您的复合管看法就是看的从另外一个侧面证明了没有争议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