福禄克17B求助

楼主(2020-09-04):
我有一只17B电池漏液了,不是很严重,之前用棉签蘸无水酒精擦了一下后,板子上几乎看不到腐蚀痕迹,但是有一个问题,天气一潮过一段时间后就会出现电阻档短接阻值偏大(可能会到七八欧),用吹风机吹一下主板后就正常(0.1欧),另外毫伏档会在这个时候快速增加,一直到显示超量程,吹风机再吹一下各项指标就又好了,一段时间后又会出现这个问题,冬天干燥的话可能能保持几个月都正常,我怀疑是主板漏电,但是找不到问题,请大家帮忙分析一下?

网友A:
好好看下IC脚之间是否还有漏液?

网友B:
仪表不要用碱性电池啊。我也有血的教训。

现在我主用两种电池:镍氢爱乐普、松下官方店的碳性电池。

楼主:
引用 网友A:
好好看下IC脚之间是否还有漏液?

拆开的时候只有电池弹片那里有漏液,主板上的绿油都还完好,其他元件的焊点看不到腐蚀痕迹。

楼主:
引用 网友C:
氢氧化钾溶液是水溶性溶液,并且固体氢氧化钾极易潮解,用醇类是擦不干净的,只要有一点点残留就会吸收空气 ...

谢谢,昨天用纯净水洗了洗,泡了一会,爆晒了一下午,目前正常,观察一段时间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B:
仪表不要用碱性电池啊。我也有血的教训。

现在我主用两种电池:镍氢爱乐普、松下官方店的碳性电池。

是的,漏液太烦人了,也准备换电池。

网友:
还是卖了重新买一个吧

网友:
我的福禄克万用表也是一样的故障。

网友D:
座子,座子,座子!

网友:
丢酒精里泡泡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D:
座子,座子,座子!

不好意思,没明白你的意思

网友:
有电池液体侵入主板,

网友:
可以用烤箱慢慢烘干

网友E:
去药店或门诊开几瓶注射用蒸馏水,回来找个容器倒进去,把板子拆下来泡一天,然后拿出吹干

网友:
引用 楼主:
不好意思,没明白你的意思

座子漏电了

网友:
17B的电池仓设计有问题,我的第一次漏液后,就把电池仓改造了,用塑料薄板堵上弹片的口,在侧面引出电源线接在二节电池的架子,就彻底解决了漏液问题

网友(2020-10-06):
用酒精浸泡24小时

网友:
应该板还有轻微漏电,泡酒精里试试

网友:
进来学习一下。

网友(2020-11-12):
用酒精清洗一下

楼主:
上次处理过后,到目前已经3个月了,正常

网友(2021-01-22):
电池漏液污染的表,我一般用超声波清洗机加入洗洁精清洗,再用纯净水冲洗。太阳下暴晒一天。

网友:
引用 网友C:
氢氧化钾溶液是水溶性溶液,并且固体氢氧化钾极易潮解,用醇类是擦不干净的,只要有一点点残留就会吸收空气 ...

请教:一次性干电池漏液的主要化学成分是氢氧化钾?

网友(2021-06-29):
国内碱性电池质量堪忧没有一个质量好的 不知道1.2V镍氢电池可以用不

网友:
引用 网友C:
氢氧化钾溶液是水溶性溶液,并且固体氢氧化钾极易潮解,用醇类是擦不干净的,只要有一点点残留就会吸收空气 ...

刚修了一个17B,漏液。
故障现象完全一样,电子档短路表笔,阻值超量程,逐步缓慢减小,但仍有几十欧;毫伏档短路表笔,几十毫伏,逐步缓慢增加,直至超量程;短路测试和二极管测试,都超量程,蜂鸣器不响;交直流电压正常。
以为检查外围电路正常,故怀疑牛屎芯损坏。铲掉牛屎芯,换了一块硬芯,故障依旧,说明芯片正常。怀疑漏液未清洗干净。
取下电路板,放入50度清水中,浸泡6个小时,直到电路板有的地方析出碱色(绿色绝缘漆泛浅),用细砂纸擦掉浅绿色漆,再用清水反复冲洗,最后70度烘干,OK!

网友:
引用 网友E:
去药店或门诊开几瓶注射用蒸馏水,回来找个容器倒进去,把板子拆下来泡一天,然后拿出吹干

网友(2021-08-09):
还是用镍氢电池更好些

楼主:
报告一下最新情况,距离上次浸泡处理马上一年了,期间使用正常,没有再出问题,看来纯净水浸泡有效。再次感谢大家!

网友F:
师傅介绍一下是把整个板子泡在纯净水中吗,可调电阻,蜂鸣器,还有显示屏。都没事吗。我的万用表也是电池漏液同样故障,没敢用纯净水清洗。

楼主:
引用 网友F:
师傅介绍一下是把整个板子泡在纯净水中吗,可调电阻,蜂鸣器,还有显示屏。都没事吗。我的万用表也是电池漏 ...

显示屏要拆除的,蜂鸣器只打开盖子,其他的没有拆

网友F:
泡的时候打开,还是泡完凉干时打开,盖子可以打开吗?怎么打开。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F:
泡的时候打开,还是泡完凉干时打开,盖子可以打开吗?怎么打开。谢谢

我是泡之前就打开了,蜂鸣器里面空间大,出声孔小,主要是考虑晾晒的时候能干透,上面就仅仅是个盖子,里面没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