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请教中周的问题

楼主(2020-09-04):
中频变压器也叫中周吧,然后调节中周可以匹配前后的阻抗是吗,最让我不解的是,调节中周,谐振频率为什么不变,按照电路来说和外部电容连接的内部电感不是会变吗

楼主:
比如这个中周做选频和阻抗匹配,匹配阻抗需要调节中周,那为什么调节中周谐振阻抗不会发生变化

楼主:
引用 楼主:
比如这个中周做选频和阻抗匹配,匹配阻抗需要调节中周,那为什么调节中周谐振阻抗不会发生变化

说错了为什么谐振频率不会变

网友A:
引用 楼主:
说错了为什么谐振频率不会变

朋友你发错版块了,这里是〓矿石机技术区〓›,请到〓晶体管与集成〓去,毎个版块的坛友爱好不一样,所以回答速度不一样。

网友:
我一直已为会变,我错了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朋友你发错版块了,这里是〓矿石机技术区〓,请到〓晶体管与集成〓去,毎个版块的坛友爱好不一样, ...

好的等下重发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理解错了,中周调节的是频率,(对收音机调幅来说)也就是要谐振在455K,是固定的,选台时改变频率的不是 ...

这个我知道啊,改变电容才能改变谐振频率,我的意思是为什么调节中周上的旋钮,电容不改变,谐振频率也不会变

网友:
中周是做带通选频用的,调节上边的磁芯可以改变带通频率点,同样,改变匹配电容也可以改变带通频率点。

网友:
通俗点说中频变压器就是一个频率选择“阀门”,输入频率和本振频率差评后产生465KHz信号,而中周就是只选择让465KHz信号通过。

网友:
所谓中频频率465kc其实是由混频(或变频)级的差拍所决定的,并不是由中频频率决定的,当混频(或变频)级的差拍所得的465kc信号通过中频时,如此时中频也调到465kc时通过信号最强,顺便说一下,此时通频带最窄,为获得较宽频带,有时有意将1及3中放频率略调偏一点,例1中放调+5kc,3中放调—5kc,二中放不变,这样大致获得10kc频宽。

网友:
再严格点说,中频变压器的谐振频率如果跟变频得到的中频相差太多,预定的中频信号就过不去了,这是一种失谐,不但灵敏度会减低很多,通频带也很小导致音质很差。
而中频变压器的谐振频率真正指的是中心频率,其实任何一个谐振回路,它都不是只让一个频率通过的,而是中心频率旁边的其他频率也能通过,只是通过后得到的幅度没有中心频率那么大而已。偏移得越多的频率得到的幅度越小,小于一定的比例后,就可以忽略不计了,谐振回路的选择性也就从此而来。但是选择性和通频带往往相矛盾。这可以通过参差调谐得到选择性和通频带都比较好的结果,也就是平时所的矩形曲线频率特性。

网友:
中周变压器,和本振线圈外形相同(也有不同的,老式收音机的本振线圈没有磁罩和金属屏蔽壳),中周确实能解决下级之间的阻抗问题,但是主要还是用来选频。估计你也知道超外差收音机,通过本振线圈和双联可变电容让本机振荡的信号永远高过lc收到的外来信号465千赫,然后得到的差频正好就是465千赫,而每个中周变压器都有一个配套的电容组成的lc回路来选频,只有465千赫的频率才能通过中周,那么调本振线圈上的磁罩能让电感量变化,自然就能使改变振荡的频率,就能改变中频信号的频率,而调节中周则能改变通过中周的频率,换句话说,中周是一个选频的lc回路,通过调节磁帽来改变频率,这个和磁棒天线可变电容通过改变电容量来改变频率道理相同,就是一个是调感,一个是调容

网友:
你图中的两个中周,不是单边单一的中周,是互感中周,其输入输出的阻抗变换 只与两边的匝数比有关,与其他电容电感参数无关。

网友:
你调节中周,改变的是这个中周的固有振荡频率。当中周的固有振荡频率 被你调到 与 中频 一样时,就发生谐振 。

网友:
发生谐振时,你的这个中周的线圈匝数比是不会改变的,阻抗变换的比值系数也不会改变的。那么你就要计算,发生谐振时,这个谐振频率(例如455K,10.7M)下的,中周的等效输入阻抗是多少,然后根据匝数比,换算出中周的等效输出阻抗。

网友:
而根据你图中,谐振时,中周的等效输入阻抗 就是 三极管的输出阻抗,那么你就计算此时的 三极管的等效输出阻抗即可,然后进行下一步换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