变压器反馈LC振荡器中降低高次谐波的改进方法

楼主(2020-09-04):
共发射极变压器反馈LC振荡器是一种常见的正弦波振荡器,在频率高段,谐波较多,波形明显出现变形,因此通过试验对其进行改进,方法很简单,就是在集电极串一电阻,该电阻能显著改善高次谐波的影响,仿真和实际电路证明,二三次谐波比基波小40db,在频率高端,小35db,波形没有明显变形,电路如下所示:
上图中供电电压2V,电压越高谐波越多,R10阻值越大,波形越好,但是太大会停振,另外振荡幅度变小,上图中L1,L2是LTF-2-3本振变压器,C2是可变电容,三极管用9012

网友:
引用 网友A:
依靠振荡管的低特征频率来降低谐波,可能会让你失望,原因是多数情况下找不到特征频率刚好符合这条件的管 ...

反正对于日常调频100MHZ左右抑制有很多管子可以选择,例如:2N2222,2N4401这些管子实际特征频率不超过250至300MHZ。短波谐波抑制用C9012,或C9013或C9014,实际这些管子特征频率只有150MHZ不到,甚至只有100MHZ,再低点特征频率管子有2SC1815,实际测试特征频率100MHZ不到。这就是仿真与实际电路的区别很大的。2N2222A和2N4401常用到调频发射推动级,谐波分量抑制比S9018甚至2SC3355控制的好的多。

网友:
我感觉这样做的实质是:降低了反馈系数,改善了波形,也可以理解为增加了负反馈,改善了波形。

楼主:
如下图仿真波形所示,供电电压5V,蓝色是三极管集电极电压波形,绿色为电容C2上的电压波形,
进一步观察下图中FFT分析,集电极和C2上电压高次谐波的情况,蓝色是电容C2上电压,绿色是三极管集电极电压,可以看到两者谐波分量差别比较大

网友:
这个电阻并在集电极的线圈两端,把电阻调小,再看看波形。拙见。

网友:
改进后波形还有点”尖“,三次谐波还有不少。

网友:
或许可以尝试降低L1的圈数,以图降低接入比,减小对Q值的影响。

网友:
反正我认为仿真与实际电路还是有区别的,例如:减小振荡电路谐波分量,实际应用中可以选用工作频率2倍的低特征频率高频管来抑制高次谐波的分量电平,或提高变压器的Q值,达到更高更窄选频范围。

网友:
基极对地接合适的电容也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