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块集成电路是干什么用的

楼主(2020-09-05):
这块集成电路是干什么用的?到底哪行数字是型号?这是8脚集成电路。

网友:
XY-88是型号,最后一行是生产日期。
置于怎么用的,一是找这个芯片的数据手册,这是最简单明了的;二是看它用在什么电路中,分析电路也可以知道做什么用的。

楼主:
还没有用,这是买元件时赠送的混装元件包里。

网友:
这个或许是国产的单功能专用电路,这个商标有记忆,猜想是音乐电路,呼叫应答电路等,资料或很难找到。

网友:
led驱动器,

网友:
1511没有开头字母,自己加上搜索一下,比如LM1511,mc1511等等,只要八角对的上八九不离十了,哈哈!

网友:
8脚集成块标注信息那么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