实用场强仪

楼主(2020-09-05):
该场强仪很灵敏,手机放它旁边有来电时,指针摆动明显。可检测无线电发射有没有输出。

网友A:
这个不错,简单制作,可以测试对讲机有无发射。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不错,简单制作,可以测试对讲机有无发射。

是的。制作调频无线话筒时用这个场强仪杠杠的

网友B:
提个建议:表头并联一个串联了电阻的LED。

楼主:
引用 网友B:
提个建议:表头并联一个串联了电阻的LED。

表头并联一个串电阻LED的话,表针本是满表状态,LED是常亮状态。当场强仪接收到高频发射信号的时候,表针往左边数值小的地方摆动,LED由亮变暗,或者LED灯不亮。这样的话还不如在2sk596场管的S端(接电源负极的那个脚)串一个LED,这样的话,场强仪接收到高频信号时LED变亮,起到指示作用!

网友:
更简单的不要放大电路,二极管检波直接微安表指示。

网友:
不知道1n60的频率特性是多少,2000mhz能行吗?现在的手机是什么频率?

网友:
这个能检测无线遥控器的信号吗?比如汽车遥控器

网友C:
检波二级管的频率特性决定场强仪的频率范围,其实用频率特性高一点的二级管也不贵可以提高检测频率还可以兼容低频率何乐而不为呢?

楼主:
引用 网友C:
检波二级管的频率特性决定场强仪的频率范围,其实用频率特性高一点的二级管也不贵可以提高检测频率还可以兼 ...

1N60P的频率是多少?

网友D(2022-04-17):
有信号时它是往小的位置转,不懂哪出错了,有老师解答一下吗

网友:
怎样使用?测试无线话筒功率?

网友E:
我做过一个无源的,用的是100μA的小表头,用来定性检测对讲机和无线遥控器的发射功率。

网友E:
引用 网友D:
有信号时它是往小的位置转,不懂哪出错了,有老师解答一下吗

把表头的接线颠倒一下。

网友:
引用 网友E:
把表头的接线颠倒一下。

原来你是这么搞的,好吧我把二极管换了一下老实说我刚开始买的是10ma的电流表测试无线话筒不贴近天线一点都不偏转,现在买个100uA的电流表再试试

网友D:
引用 网友E:
我做过一个无源的,用的是100μA的小表头,用来定性检测对讲机和无线遥控器的发射功率。

无源就是不用电源?那灵敏度能保证吗,那信号得多大,电路有吗

网友:
引用 网友D:
无源就是不用电源?那灵敏度能保证吗,那信号得多大,电路有吗

是的,不用电源,直接用检波二极管把无线信号转变为直流电驱动μA表头。1-3w的对讲机两三米远可以让表头打满,遥控器的功率小,紧贴着可以看到表针摆动,这个小仪表就是看看发射机有没有射频输出。电路图是百度搜的,很简单几个元件。我又看了下我那个场强计,表头是250μA/1000Ω的,最早用过一个100μA的表头,后来给自制的驻波表用了,二极管用过2AP9,1N60,最后用了从电视机高频头里拆的1ss315贴片二极管,UHF段表现更好。

网友:
我有一台这是这种的没有舍得拆看。拆开一半后发现还有一颗螺丝怕被破坏易碎纸,故从缝里瞄一眼里用单片机做的。

网友(2022-05-17):
以前我玩射频时是用指针万用表看的,交流10V档,在发射天线附近可以有好几伏读数,发射功率管是1971。

网友:
90年前后我原先测试半块砖、对讲机,调频发射机是用上海的MF74型万用表,很灵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