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单几步让德生PL600支持航空波段

楼主(2020-09-05):
众所周知,德生PL600的后续版本是德生PL660,以下是网上给出的两机之间的差别:
1、增加了航空波段。
2、增加了同步检波。
3、存台数增加了(PL600存储数为600,PL660存储数为2000)。
4、短波单边带(SSB)分上边带(USB)和下边带(LSB)独立接收。
5、调频和航空波段高频电路采用了五连调谐技术。
     大致如上。两机实际收听效果接近,PL660在某些特殊收听需求时会有一些优势,毕竟上市时间和实际价格也有一点差距。PL660的短波也能ATS,背景灯用起来也有些许改进。还是一句话:一般日常使用中,两机的性能差距不大,都是不错的收音机。
大家看到,两机最大的差别,还是PL600不支持航空波段。但是经过研究发现,并不是600不支持航空波段,而是被德生隐藏起来了。。。下面我们就来打开德生600的航空波段支持
第一步,关机
第二步,短按面板的 system set 键,如图所示:
第三步,键盘输入  03  数字
第四步,再次短按 system set  键,显示屏显示 ON
此时开机,使用如图的波段开关切换键,就可以切换到航空波段,小飞机神奇的亮起来了!

网友:
楼主不错,能够帮助拥有这个机器的朋友进一步熟悉自己机器的新功能。。

网友:
航空波段是调幅广播啊。

网友:
探索无止境。
无此机,不知板上相应电路情况。

网友A:
试过收不到台,大概无相应电路。

楼主:
引用 网友A:
试过收不到台,大概无相应电路。

可以收到,但是不是航空波段

网友B:
小飞机亮了,就是没台!还有自动搜索不能用

楼主:
引用 网友B:
小飞机亮了,就是没台!还有自动搜索不能用

有飞机的地方才有

网友C:
没用的,现在看来只是软件上有,硬件可能差件的,不会收到台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没用的,现在看来只是软件上有,硬件可能差件的,不会收到台的

可以收到几个调频台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航空段的信号不同于广播,通话时才发射,平时是关闭的,需要锁频、等待;具体的接收要查表,根据你所在的地 ...

正解,所以减负近没有机场的,还是推荐600,毕竟价格很便宜啊,记得本坛有坛友出才200,性价比超高了。说实话,我这个660,听到了塔台对话,也是很枯燥,没设么意思的

网友:
我没有这机子,无法测试

网友(2021-11-05):
想不到PL600隐藏了此功能,晚上回去试试。

网友:
没用,原来就说了,只有软件,没有硬件

网友(2022-01-04):
向勇于探索的人们致敬!

网友:
如果用9018做一个100多兆赫的调幅收音机不就解决了吗?而且航空波短和对讲机一样,有收听的必要吗

网友:
PL-600的小飞机标识点亮十年了,收航空频率是不可能的,不要白费功夫了。

网友:
能听到塔台声音?

网友:
小飞机出来了,可是收不到航空台

网友E:
我有一台,早就试过,小飞机也出来了,离机场也近,但是收不到任何特殊的高频信号。

我再试试吧。

再次试试,小飞机出来,频率显示范围是118M------137M  ,可以收到许多信号,但是不能肯定是调频信号,反而很像是短波信号,因为收到一个幽灵台,还有泰国台。可是如果是短波台频率也绝对不是100多兆。

而调频广播波段不在这里,真是118--137M调频段应该信号很少或者几乎无。

似乎说明所谓航空波段,就是一个短波波段。

网友F(2022-10-15):
引用 网友E:
我有一台,早就试过,小飞机也出来了,离机场也近,但是收不到任何特殊的高频信号。

我再试试吧。

找个PL680,搜索当地是否能接收到AIR频道的声音,然后验证一下660在该频率能否收到。我这里127.500 133.350能收到。

网友:
我很好奇,航空波段主要收听什么内容

网友E:
引用 网友F:
找个PL680,搜索当地是否能接收到AIR频道的声音,然后验证一下660在该频率能否收到。我这里127.500 133.3 ...

谢谢!暂时无法验证。还是不知道收到的信号是否属于航空波段。

网友:
引用 网友E:
谢谢!暂时无法验证。还是不知道收到的信号是否属于航空波段。

航空波段收到的就是空管人员的对话,比如高度啊,速度啊这些话语。如果收到的是广播电台那就是串台了。PL-680短波强信号会窜到air波段里。

网友:
很久以前我住小平房的时候,听FM,只要过飞机 就会听到飞机驾驶员的语音,频率就是广播电台的频率,我在机场附近,飞机飞的比较低

网友:
下次带机场试试

网友(2023-01-17):
引用 网友E:
谢谢!暂时无法验证。还是不知道收到的信号是否属于航空波段。

最近本人淘到一台XG-25型信号发生器,可以发生130M以下信号,于是抱着试试看的心情在PL600的所谓航空波段搜索了一下,居然发现它就是普通短波波段。100多兆的信号它收不到。

有趣的是,以前就讨论过德生的PL-600收音机的航空频段是真还是假的,如今有了发生器,立马可以测测,揭开真相。
果然,测出它的所谓航空波段实质上就是一个短波波段,118M相当于6.4M ,137M相当于25.5M。怪不得信号那么拥挤。

真相大白。

网友G:
我的600法广停播后,被打入冷宫, 那天翻出来试试

谢谢分享

网友E:
引用 网友G:
我的600法广停播后,被打入冷宫, 那天翻出来试试

谢谢分享

那好请您验证一下是不是接收波段在6.4M-25.5M之间的短波信号。

网友:
引用 网友E:
那好请您验证一下是不是接收波段在6.4M-25.5M之间的短波信号。

这机在自己家里

最近一直在陪老妈,回家后翻出试试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