帮同事修个电视机,无从下手,拆电源板回家胡弄下

楼主(2020-09-05):
同事的液晶电视机突然不亮,她老爹说啪唧一声就黑了,声音不是很响,电源板拆回家放了几天,今天发现P7NK80ZFP旁边的一个电阻有烧黑的迹象,测得阻值1Ω,但色环又是这样的,不知是不是烧的色环变色了,还是电阻坏了

网友:
左边两个是红色环的话就是0.22欧,棕色环的话就是0.11欧,我觉得更像是0.22,。不管是哪种,1欧肯定是坏了,换个吧。

网友:
电阻看样子没坏,这种低阻值电阻坏了一般阻值无穷大,测得阻值1Ω去掉表笔阻值,看看还有多少。

网友:
电阻烧了,说明电流大了,肯定不是光烧个电阻那么简单的

网友A:
可以确定不是电阻的问题

网友:
应该不是烧黑的吧?用久了灰尘多也象黑的。

楼主:
电源板拆下前指示灯不亮,老头信誓旦旦说电视机里面啪唧一声才不亮的,我测量过,两个保险管是好的,真是无从下手

网友B:
那检查一下看,待机电压是否正常再说?(5V或者12V)

楼主:
引用 网友B:
那检查一下看,待机电压是否正常再说?(5V或者12V)

吃好午饭,我用示波器看了下开关管,G极压根没波形,估计待机都没出来

网友:
300V电压和 电源芯片的VCC电压有没有,如果这2个不会量,那还是放弃吧,越修问题越大

网友:
待机电压5V或12V是个独立的小功率开关电源,而且这个独立的变压器初级有一组电压开机后给PFC、PWM芯片供电,而后PFC、主功率电源工作。要 查芯片,查电路图。

网友:
知道拆个电源板回去,看来楼主会修

网友C:
这绿色的越看越像电感,不是电阻

网友D:
有声,肯定是哪儿击穿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绿色的越看越像电感,不是电阻

颜色是不对劲,但线路板上标了R521

楼主:
引用 网友E:
这种情况最好弄清楚电视机的型号,淘块板子换上。

马云家标价78包邮

楼主:
引用 网友D:
有声,肯定是哪儿击穿了……

1.我有点怀疑那老头是不是听岔了
2.那个电阻一样的东西周围有类似金属打火后的痕迹,不是用久了该有的黑色,有点金属亮光的那种
3.我不是很想修或者说懒得修(你想,花几十涛一块板子,比浪费几天时间,最后淘宝花10块钱买零件,简单多了啊),我去的时候就对同事说了不保证修好

网友:
有了思路,才有检查的范围,楼主会用示波器检测开关管,应该是属于会修理的爱好者。既然检测到没有波形,那就继续检查下去,遇到有疑惑的可以大家一起探讨。不会何从下手吧?

楼主:
引用 网友E:
几十元还包邮,旧板还值得修?

总要胡弄下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可以确定不是电阻的问题

就你这个回答最靠谱。这个电阻肯定没坏,是其它元件有损坏。

网友:
引用 网友D:
有声,肯定是哪儿击穿了……

楼主好像是说“啪”的一声不是很响,就是坏时的哪个声音不是很响。当然楼主的描述确实有问题。

网友F:
说实话,过去的显像管电视机修的很多,但液晶电视确实没修过。
提个思路:
1、楼主怎么确定是电源板坏了?也许是其它地方坏了,保护电路起作用了,而电源电路并没有问题?
2、我不清楚液晶电视的电源板允许不允许空载?你给电源板通电了么?如果没有给电源板通电(如果不允许空载的话,就要带假负载通电后测量)。如果你只是凭经验看电源板的哪个元件可能坏了,或者对电源板的元件不通电用万用表测量,那思路就有问题,比如如果电源板的哪个变压器线圈匝间短路了,用万用表是测量不出来的。
3、正常的维修,首先要有该电视机的电路图,然后是通电测量电源板输出的各种电压是否正常,如果电源板哪个电压输出不正常,就要检查电源板,如果电源板各电压测量正常,就要测量其它电路;
4、如果没有电路图,凭相像测量,而且是不通电测量,那叫“胡戳”,碰运气,可能修好,也可能修不好。
3、看电源板保险管是否坏了,当然没错,但这是维修最基础的常识

网友:
厂家的专业维修人员和普通的维修人员有区别。
厂家的维修人员修理多了,会知道这一批电视机的哪些元件经常有问题,很容易查到问题。
比如我家里电视机机顶盒坏了,维修人员来后,三分钟换了个电容,就好了,我本身懂这些,问维修人员,他说这批机顶盒的这个电容质量不好,所以所有的机顶盒都会出现同类问题。

网友:
保险丝没炸掉一般不会是电源板的问题,主板的问题可能性比较大。还有查查背光驱动电路要查查。

楼主:
引用 网友F:
说实话,过去的显像管电视机修的很多,但液晶电视确实没修过。
提个思路:
1、楼主怎么确定是电源板坏了 ...

我有点无从下手,不是修这玩意的料

网友:
电阻没有坏,色环变色是温度高!

网友:
好像是0.33欧姆的电阻?

网友:
搜一下对应机型的电路图   捋一下思路  再动手。

网友:
这应该没坏吧,而且这颜色和粗细真的不像是电阻。
就算是电阻,也要个1-2W了

楼主:
淘宝买的电源板换上去,活了,只是那屏幕看上去微微发黄,不知还能用多久

网友:
现在机器集成度高,贴片用得多,维修难度很大。而且马云家啥都有,基本都是板卡级别的更换了。
芯片级别的还是自己玩玩得了,有时间慢慢玩。

网友G:
这个电源板,无电压输出,5v待机如果也没有的话,先查300v主滤波电容电压,如果正常,说明整流滤波正常(也间接说明保险丝正常和电源管没有短路),重点检查电源IC的启动电阻先

楼主:
引用 网友G:
这个电源板,无电压输出,5v待机如果也没有的话,先查300v主滤波电容电压,如果正常,说明整流滤波正常(也 ...

滤波整流部分正常,保险丝完好,电源管没坏

网友H:
测量各路输出端子的电压与标注值是否一致,如果一致可以断定电源板是好的,如果哪一路不一致,顺着这一路查找故障点。

网友:
引用 楼主:
淘宝买的电源板换上去,活了,只是那屏幕看上去微微发黄,不知还能用多久

背光故障,有没有过流或个别灯珠损坏?

网友:
如果实在修不了,不如在某宝上直接买来一个电源板,换上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H:
测量各路输出端子的电压与标注值是否一致,如果一致可以断定电源板是好的,如果哪一路不一致,顺着这一路查 ...

电源不启动,所有输出均为0

网友:
看看启动脚有无电压

网友:
电视机最难修。

网友:
直接买一块电源板装上得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