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6P3P(6L6),我想这样玩。

楼主(2020-09-05):
6P3P作为一个国内产量极高的功率束射管,技术成熟,质量稳定,音色迷人,经久不衰。经常被当做胆机制作爱好者的入门第二个机型。(第一个我不说你也知道)。流行这么多年,电路图在网上俯拾皆是,缘于各人认识不同,理念不一。这两年画了不少电路,但主要是依个人喜好搞的都是一些冷门管子。6P3P这么流行和普及,电路水平又长短不齐,觉得不画一张融入个人理念的电路,也可能将来是个遗憾。所以不揣冒昧,也整几张,供同好们参考。
我用功率管做单端,一般喜欢用尽其屏耗,若果将6P3P做出6P1 水平,那是真不值当。所以6P3P的官方屏耗20.5W,我基本上是按照20W来设计。参照历史资料,所配的输出牛基本上也就是2.5K,3.5K和5K,其中也有4.2K的用法,不太流行。不论用多大阻抗的牛,一般来说,对应的最佳工作点只存在于一个很小的范围,屏压上下不超过5V。超过的多了,也能响,小音量下听不出差异,但是最大输出功率就可能达不到设计值。所以这点先声明一下,避免抬杠。
束射管(包括五级管)有这样一个特点,驱动信号正半周时幅度并不大,负半周时需要很大,例如6P3P的栅负压是14V时,正半周驱动信号的峰值超过14V就有可能出现栅流而削波,负半周则需要20V以上才能满足输出幅度的要求。如果整机以输入信号电压峰值0.6V计,需要推动级的放大倍数起码是35倍,这还没有考虑负反馈的余地,所以,配合6P3P标准接法的推动管,需要在高U的三极管如6N2,6N9P,6G2,6G2P或者低跨导的五级管如6J8P里面选择。
管子所需的推动电压不对称,就希望得到一个不对称的推动电压,或者是一个可以自动调节的驱动级来跟他匹配,这就需要传说中的负反馈。也就是说,要想充分发挥管子的效能,功率做上去,失真降下来,离不开负反馈。同时,改善内阻较高的束射管或五级管对喇叭的阻尼,也需要负反馈来助力一把。
应坛里一些烧友的呼声,先画了6G2P-6P3P-3.5K的图,仅供参考。我手里的图多机器多,不可能一个个都装机一遍,做出来没地儿放。暂时不可能有实测值。图上关键点的数据只是设计值,供制作时参考。实作出来和这个一致就说明选材用料达到了设计的要求。要是差的太多,先找装机的毛病,其次再回来反馈问题。

补充内容 (2023-7-24 10:58):
本贴中的电阻功率选择:除末级电子管阴极电阻用3W-5W以外,其余电阻均可用2W,栅极电阻1W以内也行。

楼主:
电路形式确实没啥创新,只不过是按照自己对功率和失真度的理解和把握,针对几种常见的搭配,重新设定了一下工作点、反馈深度和外围元件的参数,自己算出来的做起来心里感觉踏实。

网友:
    "束射管(包括五级管)有这样一个特点,驱动信号正半周时幅度并不大,负半周时需要很大,例如6P3P的栅负压是14V时,正半周驱动信号的峰值超过14V就有可能出现栅流而削波,负半周则需要20V以上才能满足输出幅度的要求。如果整机以输入信号电压峰值0.6V计,需要推动级的放大倍数起码是35倍,这还没有考虑负反馈的余地,所以,配合6P3P标准接法的推动管,需要在高U的三极管如6N2,6N9P,6G2,6G2P或者低跨导的五级管如6J8P里面选择。"
      这就是所谓的非线性失真,就是正向放大大负相放大小,几乎所有的电子管和晶体管都有这个特性。要解决这个问题也很简单,单端机只设一级前置放大一级功放,因前级为反向放大器,和末级形成负负得正的结果,无形中抵消了非线性失真,负反馈都不需要了。我是这样做的,因音源幅度低,前级要么用一级五级管,要么用两只管三极管组成反相放大器,我用的串接式。

网友:
院长出品,必定极品。
从来被模仿,从未被超越

网友:
坛子里高手如云,我也不敢班门弄斧,以前装过两台6P3推挽功放,也经历过类似的过程,因为胆机输入阻抗高,处理噪音污染我认为先从信号检测,看看屏蔽是否良好,走线是否合理,然后检查接地、灯丝、供电。也可以用排除法,从后级到前级,逐级排查。总之,不同电路,不同人装的机器都不一样,这些都要靠自己分析判断,玩胆机其实享受的也是这个过程。

网友:
没有182Ω电阻,就用180Ω的。
非要182Ω的,就用100Ω+82Ω的!

网友A:
引用 网友B:
182欧是对的啊,算一下大约是70mA,老师不是说过了吗,屏极功率用尽吗,估计就在不到20W,正好用满。

1800欧不对,应该是几百欧。20年前我试验过。

楼主(2021-02-25):
1. 182Ω电阻,准备用5W的200Ω+2K二只並连,可否?(数值上是可以,有一点麻烦)
2. 我有二只96进口0.35二手片,叠厚均是6CM,请教老师,我该取多少厚度去绕制才合理? 绕法想模仿海版的三夾三,手上有0.21mm和0.3mm二种规格的线。能否提供一下详细绕制参数?只要8Ω端。(96的牛是不是有点大,我觉得86的铁芯就足够了。至于叠厚,一般输出牛的厚度比舌宽略大就行,5CM就行。)
   3. 我的音源为带蓝牙的MP3廉价货,音频输出用数字表测量只有300mv左右。我看6N9P的阴极电流为0.6MA,还有R3标注为100K,这里是否要更改?包括R7。(电位器用47-100K都行,R3不用动。别的都不用动,只有负反馈电阻改大点,可以提高点灵敏度,装好再说吧)
   4.由于心里作用,电源想用5Z3PA整流,电牛高压取280V还是300V比较妥当? 我的电牛是114片,容量很大,要多厚有多厚.(取300V吧。不放心的话可以抽个280V的头,方便后期调整)
   5.我设想前级分二路供电(甚至稳压措施),所有管子灯丝均独立供电,目的是噪声保底在1mv,争取0.5mv。(可以试试,但不是决定性措施)

楼主(2020-09-06):
引用 网友C:
眼真尖!或是182Ω,或是1800Ω,理应是182Ω。

电阻的标注,欧姆是可以省去的。

网友:
先收藏以备不时之需

网友:
院长又有新做,先收藏,慢慢学习。

网友:
恭喜老师又有新作,先收藏了,

网友:
谢谢老师!备料,国庆节开工!

网友A:
6P3P阴极电阻“182”错了吧。

网友:
非常好的技术贴!先收藏了,有机会DIY一个

楼主:
引用 网友D:
院长的帖子逢出必看要是有6N9P推的就好了,因为我6N9P比较多

要6N9P推的?有啊,必须的。

补充内容 (2020-9-6 15:40):
G2=13表示第二级的电压放大倍数。

网友C:
引用 网友A:
6P3P阴极电阻“182”错了吧。

眼真尖!或是182Ω,或是1800Ω,理应是182Ω。

网友:
  意~,真好!
院长又出设计图啦,十分感谢!我要仔细看看,认真学习。

网友:
6G2P是物美价廉的靓声管。

网友:
引用 网友C:
眼真尖!或是182Ω,或是1800Ω,理应是182Ω。

6P3P阴极电阻没1800欧,应该是几百欧。

网友A:
引用 楼主:
电阻的标注,欧姆是可以省去的。

你理解错了,6P3P阴极电阻没1800欧,应该是几百欧。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你理解错了,6P3P阴极电阻没1800欧,应该是几百欧。

182欧是对的啊,算一下大约是70mA,老师不是说过了吗,屏极功率用尽吗,估计就在不到20W,正好用满。

网友:
6G2P是物美价廉的靓声管

网友:
院长出品必属精品

网友:
6G2推6P3P挺不错  我也用的这个方案  不过是三极管接法

楼主:
Ig2按5mA估算。你那12mA是哪来的数值?

楼主:
G2=13表示第二级的放大倍数是13。

楼主:
引用 网友A:
1800欧不对,应该是几百欧。20年前我试验过。

182=182欧。

网友B:
引用 网友A:
1800欧不对,应该是几百欧。20年前我试验过。

你误会了,182你以为是电容的标法--18后面再加2个0 啊,不是的,电阻电路图的标记如果是千欧的就用xxk ,而不是K欧,不是千欧的阻值直接用数字表示就是电阻值,182就是电阻的阻值是182欧姆。

网友:
引用 网友B:
你误会了,182你以为是电容的标法--18后面再加2个0 啊,不是的,电阻电路图的标记如果是千欧的就用xxk , ...

市面上没182欧姆电阻。

网友:
市面上没182欧姆电阻。

楼主:
要么180,要么认真一点可以挑挑。

网友:
在用6P3单端和推挽,感觉推挽更全面,且黄金功率

1875、运放推对管跟这个比差八条马路

网友E:
好资料,收藏了。
去年就做了6P3P单端底台,一直没动手。输出变是5K:8:4的,希望看到院长用5K输出变做的设计。

楼主:
引用 网友E:
好资料,收藏了。
去年就做了6P3P单端底台,一直没动手。输出变是5K:8:4的,希望看到院长用5K输出变做的 ...

市面上流行的都是6P3P配3.5K的牛,好像成为一种定式,老师您要找配5K牛的图还真不好找。
其实是可以灵活匹配的,只要相应地改变工作点到最佳位置就行了。今天抽空特意为老师这套“奇特”的组合打造了一份图纸,请给予斧正。

网友:
收藏了,有时间再做

网友F:
前辈,能来张6N2+6p3p.5K:8Ω图。我6n2已开好孔,谢谢

网友:
引用 楼主:
市面上流行的都是6P3P配3.5K的牛,好像成为一种定式,老师您要找配5K牛的图还真不好找。
其实是可以灵 ...

谢谢院长!
的确,提高屏压,或降低帘栅压都可以用高一些的负载阻抗。我的电源变高压是250V,整流滤波后会比图上的低一点,调低一点帘栅压可以匹配好点,但功率也要减一点了。
现在山东没动手条件,秋天回到北京争取克服懒癌把它装起来。

楼主:
引用 网友F:
前辈,能来张6N2+6p3p.5K:8Ω图。我6n2已开好孔,谢谢

6N2-6P3P也是一套很好的搭配,图纸送给你,但务必要装起来,否则人民是不会答应地。

网友:
院长找了很久了.双280v-高压--6n1.2.3.4.6. 6j8p.6sq7.6n8p.9p.....6au6....得闲我来开光实验..国产貌似这几种管好操...唉!论坛电路杂乱再后就操fu7去库存,响应国家任务

网友:
引用 网友G:
阴极14V,R182欧,算得电流大概77ma,减去G2的12ma,屏流只有65ma,屏耗18w+,不大。

我喜欢这么干!把潜能发挥出来

网友:
你这个图好,功放管的帘栅极电压用的好,我收藏了

网友:
十一国庆改。谢谢

网友:
R9/220Ω用235Ω代换怎么样?R2/主要起什么作用?

网友:
搭车求个76铁芯3,5K输出牛的绕制数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