交流电电子管超外差台式收音机改磁棒天线

楼主(2020-09-05):
贴吧里一哥们把台式机里改用磁棒天线的,虽然收到几个台,但我觉得得不偿失,为什么呢?第一肯定是毁了原来的线圈,可惜了,不原装了。第二台式机体积大重量沉,而磁棒天线有方向性,你总不能调台时调收音机的方向吧?现代的高档台式机用的磁棒天线多是能调方向的,就是收音机不动,天线方向能转,还能接外接天线。
所以我觉得电子管台式机那怕接一米多长一根拖线都比还磁棒强。

网友:
现在城市里的电磁环境,中波广播基本无法收听,两害相权取其轻,给中波加磁性天线是发挥老收音机作用的一种简便的方法。本人曾经给海燕D321五灯收音机加装磁性天线,稍微调整一下磁棒方向,中波接受效果与海燕T241晶体管收音机不相上下。至于线圈是否原装,只要不是极具收藏价值的古董机,大可不必担心。

网友:
白版所言极是!这种类似711的机现在存量还是很多的,个性化折腾一下也没什么不好。

网友:
要原装机,坏了都不要修,修过的就不是原装机,只看就是古董收蔵。

网友:
现在问题是你就是接3米的天线中波也无法收听,增加外接天线只能是使干扰更严重。况且安装磁棒并不需要破坏原来的天线线圈,随时可以复原的。至于磁棒角度,调好后就基本不用再动。

网友:
其实现在电子管收音机除了极特殊的个别机型,大多数没有什么收藏价值,因为存世量太大了,玩电子管收音机就是怀旧,我有两台美多一台红灯一台海燕还有一台珍妮丝带调频的电子管收音机另外还有各种机芯若干,就是没事的时候把玩一下,全是兴趣。

网友:
红灯711一2没有磁棒,红灯711一3有磁棒,红灯711一5有磁棒,而且受人喜爱。五十年代初欧洲的机大多有磁棒,可見能提高中波接收。

网友:
没有磁棒基本没有使用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