各位老师推荐一个8V高精度稳压管

楼主(2020-09-06):
各位老师推荐一个8V高精度稳压管。

网友:
稳压管没有“高精度”的。要高精度的电压,需要附加放大、反馈、温控诸电路,“高精度”不是可以直接买到的。

网友:
普通稳压芯片很难达到高精度,高精度的基准电压芯片,8伏基准的少见,ADR435B,基准电压5.000伏,误差可达千分之一。

网友:
要求不太高的话,两个7.5V稳压管反向串联,温飘相互抵消。

要求高的话,精密稳压源,加精密电阻分压,反馈取样。

楼主:
各位老师,主要是想满足变容二极管的稳压!

网友:
择偶要求仅仅是漂亮,这怎么弄

网友:
引用 楼主:
各位老师,主要是想满足变容二极管的稳压!

变容二极管稳压我用78L09,实际使用效果已经很好,即使你使用很高稳定度的稳压芯片,变容二极管的结电容也会随温度改变,不必过高要求。

网友:
引用 楼主:
各位老师,主要是想满足变容二极管的稳压!

买78L08,便宜得很。

楼主:
谢谢各位老师指点!

网友:
变容二极管稳压,楼上老师说了,78L08 TO-92封装的三端稳压就可以,或者用TL431外加两个电阻自己调到8V,这个理论上温飘比三端稳压好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