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yn275pn电源故障修不好

楼主(2020-09-06):
一台伺服,电源电路是tyn275pn芯片,这个电源输出二路,12v和5v,现在是电源带不动负荷,空载可以,电压正常,输入交流电压是70-130v,现在是5v输出带个几十毫安的电流,电源就开始打嗝,所有元件都换了,不能修复,只有开关变压器没有换的,求高手指点

网友A:
尖峰吸收电路查过了吗?我碰到过好几个打嗝电源是由尖峰吸收电路引起的,特别是那个二极管一定要换用表是测不出来的,还有的用稳压管削峰的最好改成电容、电阻、二极管的三件套削峰电路来的可靠。

网友:
变压器有输出应该问题不大

网友B:
     所有元件都换了,不能修复。         是不是都换了,尤其是集成块,电解电容必须换新,刚刚我修的茶吧机电源,空载12.05V,带抽水电机下降到5V,外接电源实验抽水电机耗电12V100mA,换两电容好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尖峰吸收电路查过了吗?我碰到过好几个打嗝电源是由尖峰吸收电路引起的,特别是那个二极管一定要换用表是测 ...

这个学习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所有元件都换了,不能修复。         是不是都换了,尤其是集成块,电解电容必须换新,刚刚我修的茶吧 ...

你好!电容换了,只开关变压器没换了

网友:
正反两面拍照发来看看

网友:
换只光耦会有很好效果!

楼主:
引用 网友A:
尖峰吸收电路查过了吗?我碰到过好几个打嗝电源是由尖峰吸收电路引起的,特别是那个二极管一定要换用表是测 ...

老板:你是刘伯温再世,吸收电路是一个二极管和一个单向瞬变二极管反向串联,其实我换了那个二极管,但那个瞬变管因为没有配件,也量了一下,就没有换,真的是它出问题了,我用一个电阻和电容代替了,工作正常了,谢谢你,你是大师,大师,大师,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