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声卡上的发烧元件对源码输出音质的影响

楼主(2020-09-06):
最近在纠结一件事,想入手一块好点的声卡,看到上面的元件很不错,有点高温的感觉。但回头想想,我只是用光纤源码输出,上面的发烧元件会不会不起作用,这个问题想不明白,特来请教大家,声卡上的发烧元件对源码输出音质有没有影响,谢谢大家。

网友:
其实 3 个地方都重要,1音源:就是VCD碟,2  功放,3喇叭。
....................  喇叭重要性 相当大 。

网友:
个人觉得都没必要,除非真是劣质元件,起决定作用的还是电路设计,反正我是听不出来的,人耳的分辨频率就这么窄的一点,有谁的耳朵还能当声呐用的

网友:
想玩专业声卡最好是外置的,在电脑机箱里,干扰太多,

网友A:
坦克3,小夜曲?
对数字输出没有影响。
运放对模拟输出影响极大;
我用金封的LME49720HA 替换坦克3,小夜曲上的NE5532 ,对高音细节表现不是一般的好。
数字输出没有影响。

网友:
说实话,数字输出的话,不需要太高级的声卡,选缓存大一点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如花玩专业声卡啊,了不得了。如果你是金耳朵可以听出来,要说发烧元件,肯定也有一定的作用。但我个 ...

没玩过就不要乱吐槽。

楼主:
引用 网友A:
坦克3,小夜曲?
对数字输出没有影响。
运放对模拟输出影响极大;

太感谢了,要的就是这种答案,我就不纠结了,继续用我的USB外置纯数字声卡算了。

网友:
平民玩声卡还不如玩解码器,真正发烧级的声卡不仅仅是一个声卡,还要有强大的软件支持。

网友:
最直观的就是好看啊。一个字 买~~~

网友:
特殊时期,抵制发烧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位雨过天晴,耳朵就能当声呐用

这话说的!
用过才知道!
我用过多个声卡,最早的奔4机,放音太难听,用过一个当时的创新声卡,音质比当时一百多的MP3好得多。
后来换电脑,E2180的CPU,配了一块玛雅四重奏专业声卡,音质比我的索尼CD差,比板载声卡要好的多;主要功能用来录制模拟音频转数字,具有24bit/192kHz音频录音接口;放音一般。
再换电脑,换了一块坦克3声卡,功能放音;音质接近CD机,高音细节不能完美体现,后来换了运放,3块,花了360元;绝对超过中低档CD机。
如果有人说木耳朵,那么买台高档示波器,玩曲线算了。反正听啥都一样。

网友:
肯定有点影响,但是没有想象影响那么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