功放板故障

楼主(2020-09-06):
闲鱼买了对功放板,本来应该是BTL输出的,卖家接线只用了一路,功放板正常输出,只是要接一个前级推出才可以,不用前级音量不大,另一路输出有直流电压,我用±25v电压,输出那里差不多有-22v,量了大管和其他推动管全部正常,两块板故障都一样,没有资料量了一下午都不知那里坏了?还是这块板就是这样,如果接成BTL输出,保护电路保护不启动。

网友:
请百度OCL或OTL功放电路

楼主:
只有一个电位器,调节了没反应,一路输出还是-22v,明天看一下是不是电位器了

楼主:
这个应该是BTL电路,有前级推动那一组输出-22v

网友A:
不要乱调,要用仪表测着功放管电流才能调,因只有一个电位器的不会是上贴图中的其他,多是RP3,RP3一小

动,功放管电流就上安电流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要乱调,要用仪表测着功放管电流才能调,因只有一个电位器的不会是上贴图中的其他,多是RP3,RP3一小

动, ...

好的,等休息把负电压那路拆下来量一下吧,反正不是很多管。

网友A:
引用 楼主:
好的,等休息把负电压那路拆下来量一下吧,反正不是很多管。

不必要拆,把万用表置于直流电压档,测量偏向电压那边的功放管的陶封电阻两端.这种情况最好万用

表是有一个叫Max,瞬间最大电压项就最合用了
.开机后看测下电压.用欧姆定律I=U÷R就可知道电流.

特别是功放连线很多,散热器东又阻西又会短路的情况下,这方法更可避免二次事故,有时;一次事故只是一只电阻变

值,但二次事故可能烧上百元零件的是常发生的事。

网友:
可能接线有误

楼主:
我功率管那组没上电,前级上了±25v,中点就有22v左右负电压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必要拆,把万用表置于直流电压档,测量偏向电压那边的功放管的陶封电阻两端.这种情况最好万用

表是 ...

前级稳压管一边14.7v另一边14.5v可能是稳压管电压不对称。

网友:
引用 楼主:
前级稳压管一边14.7v另一边14.5v可能是稳压管电压不对称。

这点悟差不足以使功放出直流电压,测一下有没有电阻开路.

网友B(2020-10-07):
这板材不错,用的电阻也可以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板材不错,用的电阻也可以

用料可以,就是没图纸换了稳压管,查了一片电阻,都没找可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