推挽公用一个阴极电阻与各自分别设阴极电阻的区别是什么?

楼主(2020-09-06):
(内容已被屏蔽)

网友:
阴极电阻在此具有负反馈作用,分开设,会反馈量不同。

网友:
推挽电路的阴极电阻,跟管子的工作状态有关,要说清楚,还真有点绕嘴。分开说吧。
1 、上下臂的阴极各自带电阻:每个管子单独用阴极电阻会有一定的本级串联电流负反馈,对输出功率和内阻都有负面影响,所以一般要并上电解电容加以消除,并且这个电解要达到一定的容量才能满足低音需求。
2、上下臂阴极并联只接一个电阻,则因为两臂轮流或同时工作,在甲类区互相抵消,阴极电流不变,也就不存在负反馈作用,此时并不并电容都无所谓,但是在乙类区,两个管子轮流工作,则仍有负反馈作用,仍然需要并联一个电解电容消除这种作用。
3、实际当中,由于管子的不对称性,或者存在有乙类状态存在,都会引起阴极电流的不稳定,导致栅偏压不稳定,从而造成失真,所以阴极并联接电阻这种偏压获取方式,在失真度上难以保持到最佳状态,往往是纯甲类小功率推挽电路才采用,大功率、高保真的推挽功放还是以固定偏压为主。固定偏压就是直接调整栅极栅负压,取消了阴极电阻,或者即使串也是串个很小的电阻,谓之取样电阻,方便测量屏流之用。由于其阻值很小,负反馈作用很弱,也就没必要并联电解电容了。
4、对于自生偏压,单管串联的电阻与屏流决定了静态工作点,当两臂公用一个电阻时,静态电流加倍,则该阴极电阻阻值减半即可达到原定的阴极电压。

网友A:
不管甲类还是乙类还是甲乙类,共用电阻最大的问题我觉得就是静态工作点会互相牵制,小功率影响不大,大功率最好不这么搞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不管甲类还是乙类还是甲乙类,共用电阻最大的问题我觉得就是静态工作点会互相牵制,小功率影响不大,大功率 ...

新电子管有可塑性,工作一段时间就会拉齐,个人感觉问题不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