粗心导致的奇葩故障

楼主(2020-09-06):
最近做东西用到STM32F103,初期一切进展顺利,但是,到了最终调试的时候发现
程序烧写到MCU里没问题,但是运行不起来???!!!
偶尔能跑起来,但是动不动就死机???排查半天,把问题锁定在MCU的32.768KHz低频晶振上
经过仔细检查发现,这个晶振不启振。经过检索发现,话说STM32低频晶振不爱启振似乎有这毛病。。。。。。
于是,按网上的方法逐一解决:
1、换晶振,无效,为此跑了4趟电子市场,32.768KHz的晶振就买了6种近50只,花费20大洋有余......
2、改负载电容,无效,负载电容从6pF-33pF的一样50只,花费10大洋有余......
3、晶振上面串电阻并电阻......无果,依旧不振
4、Vbat加电容,换电池,改善供电,折腾下来一圈,3.3V LDO又买了多种10余只,还是不行.....
5、最后祭出法宝,无源的你不是不振吗,我来有源的,
用信号发生器产生32.768KHz的信号自晶振引脚焊盘输入,发现偶尔能工作了!
但是很有意思的是,信号发生器要一定强度的输出才行,至少要5dbm强度的信号,才能驱动MCU正常运转,这真是什么鬼!!
不过好歹确定了是低频晶振的问题,于是,再次杀去电子市场,买有源晶振,惹不起我躲不起吗!
不幸的是,有源晶振买回来依旧无法工作,经过多次努力,真的要准备放弃了,打算换MCU大改电路了
结果,用万用表胡乱捅发现了问题:有源晶振工作时时钟脚直流电压是1.6V,但是到了MCU只有0.1V,这是怎么回事????
再次检查,发现MCU时钟脚,到晶振焊盘那根线,居然不通,补焊MCU无济于事,刮开阻焊发现,在阻焊下面居然有一处断点!

顿时有种云开雾散的感觉,尝试性的把有源晶振输出接在断点处,上电,工作正常!
反复启动都正常,再也不死机了

话说这里怎么会有个断点呢?打开PCB源文件,发现是自己画线失误,少画了那短短的一条线
这样,相当于晶振和MCU断路,所以啊,不管怎么换晶振,时钟信号都送不进MCU,
而程序正好需要使用RTC功能,没有时钟信号,自然程序会卡死不能运行
这也解释了为什么信号发生器必须要一定强度的信号才能驱动MCU正常工作
因为局部断路,相当于形成极大阻抗,输入信号够强大后“跨”过这个断点进入了MCU
这么一个简单的故障,近10天下班后的时间都花费在上面了,还花费不少钱,浪费不少元件

网友:
引用 网友A:
LZ这个没连接按理说没有网络名才对。

看他的图片,是有网络了。那不是有NETR66_2,还是粗心没DRC.我看他是sch连上了,PCB没连上,sch编译过了网络就有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现实中,很难完整规范的画MCU相关原理图,大部分图纸很多PIN都是默认不连接的,为省事会将引脚设置为pass ...

你这是原理图编译,和PCB的DRC并不相关。在DRC里面这类错误是Net Antennae,只要这根线和焊盘都有网络名,而没有相连,就会报错。

网友:
工作细心检查很重要。

网友A:
引用 网友C:
画完板子不做DRC的代价

这种失误DRC可能没用

网友:
生成制板文件如gerber前,十有八九没用DRC检查错误。

网友:
心细出细活,谢谢楼主的分享,

网友A:
引用 网友C:
断路怎么会没用?

现实中,很难完整规范的画MCU相关原理图,大部分图纸很多PIN都是默认不连接的,为省事会将引脚设置为passive,不然每次DRC都是一大堆错误。

网友:
谢谢分享,只要做事都可能犯错.

网友:
用PADS画完板子 Verify Design...一下,这些失误无处藏身。

网友D:
楼主这个是原理图错了,DRC检查不出来,侧面也反映出画板的时候也没注意,线都走到那里了.

网友A:
引用 网友B:
你这是原理图编译,和PCB的DRC并不相关。在DRC里面这类错误是Net Antennae,只要这根线和焊盘都有网络名 ...

LZ这个没连接按理说没有网络名才对。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种失误DRC可能没用

如果原理图有连接,pcb没连,肯定能查出来

网友E:
引用 网友A:
这种失误DRC可能没用

胡说八道
别的失误可能没有,这种失误一定有用。

网友F:
引用 网友D:
楼主这个是原理图错了,DRC检查不出来,侧面也反映出画板的时候也没注意,线都走到那里了.

你說的對.

根據樓主的 PCB 圖, 走線的 net 名稱與 pad 的 net 名稱不同, 表示樓主的原理圖沒有連接兩點
所以是原理圖畫錯, 這個就算是 DRC 也是檢查不出來的

樓主貼的原理圖應該是之後改過的正確版本

网友:
首先就应该检查晶振输入两端是否电压或信号波形

网友A:
引用 网友E:
胡说八道
别的失误可能没有,这种失误一定有用。

如果有认真设置引脚,原理图DRC就能发现错误了,MCU引脚悬空,引脚也有会波浪线提示。另外不知道你激动个什么劲?这是讨论技术问题的语气?

网友A:
引用 网友D:
楼主这个是原理图错了,DRC检查不出来,侧面也反映出画板的时候也没注意,线都走到那里了.

你这个是说到点子上面了,后面还一大堆人不服气,什么胡说八道都出来了。原理图不连,引脚又没有设置为IO,程序怎么知道你这里本来要连接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这个是说到点子上面了,后面还一大堆人不服气,什么胡说八道都出来了。原理图不连,引脚又没有设置为IO ...

看楼主图片,原理图应该是用AD画的,AD的原理图有时候放个元件在两条长度刚好的线上会出现一条线不连接的情况,就是没那个园点,不仔细看还发现不了. 说个题外话,可能是习惯,我只使用ORCAD画原理图.而且ORCAD 可以导出PADS, AD等网络.几乎可以通用常用PCB LAYOUT 软件.

网友:
引用 网友A:
如果有认真设置引脚,原理图DRC就能发现错误了,MCU引脚悬空,引脚也有会波浪线提示。另外不知道你激动个 ...

我的错,主要是翻过好几次车,看到这种问题就激动

网友:
我有个收音头就是老是不起振,每次断电开机都不起振,用表笔什么的碰一下能起振,换过晶振不行用外置电路给时钟也不行,后来丢掉了

网友G:
引用 网友F:
你說的對.

根據樓主的 PCB 圖, 走線的 net 名稱與 pad 的 net 名稱不同, 表示樓主的原理圖沒有連接 ...

lz都没发声,你为什么能一口肯定是原理图就没错?

网友F:
引用 网友G:
lz都没发声,你为什么能一口肯定是原理图就没错?

我是說原理圖有錯, 何時說沒錯??

你仔細看 PCB 圖, 焊盤與走線兩個的 net 名稱是不同的,
這表示原理圖沒有連接在一起, PCB 走線時就不會被連接到一起, 這是設計規則定的

補充:
1. 焊盤的網路名稱是NETC61_1, 走線是NETR66_2, 這種情況, 只有原理圖畫錯才會出現
2. 我的原話是樓主貼出的原理圖是"修改後的正確"版本, 而不是說原本的圖是對的, 請看清楚

說話就說話, 不用口氣那麼冲

网友:
引用 网友F:
我是說原理圖有錯, 何時說沒錯??

你仔細看 PCB 圖, 焊盤與走線兩個的 net 名稱是不同的,

哪里冲?   实际上,仅凭pcb上显示的存在2个网络名,并不一定就能断定原理图上也是不同网络,根据经验,如果在画线修改过程,若有修改过原理图并更新到pcb,也可能出现这种情况, 具体啥情况,只有问lz