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救索尼7600gr收音机故障。

楼主(2020-09-07):
尊敬的大侠大神们。小弟2018年买的一部索尼7600gr收音机。因为电池太久没有取出快漏液了才知道。然后装上新电池操作是正常就是没有喇叭声音。原装电路图手册不知道丢哪里去了赶紧下载网络英文版。年轻时候自学过电子学学艺不精半桶水。多年没碰电子了但是没有改变我对电子的爱好。请大神们分析哪里出现几率高。
稍微检查分析有没有漏液破坏。没有。盲目测试出lineout输出口就是外输音频居然有声音正常。耳机喇叭没有。推断是功放芯片和周围有问题。但是不知道哪里出问题最怕是芯片gxa1522p烧了。在功放周围触点人体感应没有声音。有没有可能电池没取出造成芯片坏其他坏的可能?请大侠们指点迷津如何测量判断缩小范围可能发生的位置。因为机子成色新修理有意义。更坏零件不知道如何入手。实在不行或者推荐哪里维修联系。谢谢大家。

网友:
耳机插座?试试耳机。

楼主:
回复轻骑。那么简单我不可能查不出。电池问题和耳机插座电子和机械关系。还是感谢你。回复上海:非常感谢你的链接。仔细看了非常可能。因为我没有考虑到供电部位。接下来我先测试排除。。。第一次发帖不知道操作电路图不清晰。

楼主:
引用 网友A:
http://www.crystalradio.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1501621&extra=

请问大神。还没有测试。假设我先把电池的电源电阻直接供去第9脚功放芯片加电。如果有声音然后排除法全部换贴片三极管。。。这样会不会导致其他位置坏掉?谢谢。

网友:
引用 楼主:
请问大神。还没有测试。假设我先把电池的电源电阻直接供去第9脚功放芯片加电。如果有声音然后排除法全部 ...

修理不可以随意,任何情况下首选检测修理电源。

网友:
7600系列搞过一些,直插电容版的一般没有问题,贴片电容的肯定都有一些问题,到了这个年限全换了才安逸,注意功放块下面有个小铁皮盒子里和按键板子各有一个22的电容,还有要清洗干净腐蚀的地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