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可不可以直接输出一个正弦载波调制出来的正弦波?

楼主(2020-09-07):
载波为正弦波。
调制信号也是正弦波。
单片机用的stm32,其中自带DA。
单片机可以直接输出一个基波是正弦波调制出来的正弦波信号吗?频率和幅值可调的那种,之前有用数字电位器把单片机输出的正弦波调制成正弦波,但是由于要求输出的信号频率太高,数字电位器的寿命远远达不到要求,所以想问一下各位大佬有没有办法让单片机直接输出一个这样的信号。因为stm32计算正弦的周期时间太长,所以不能直接用函数计算这个,之前用数字电位器输出的就是一个数组经过ad输出。
其实我想实现任意波形的调制信号输出,只要能把正弦的解决了,其他的都好办了。

另外FPGA这个方案我正在学,就是算法那边有点慢。
有没有大佬可以给个方案,谢谢呀!

网友A:
理论上可以,但是比较难。载波出正弦波没问题,调制波实际只有数值,和载波数值正交然后给DA就可以实现调幅,调频直接改PWM的输出频率即可,但是如果是任意输出,单片够呛。

网友B:
需要速度的话就不要计算,直接做个表查就可以。

网友C:
你选用带浮点运算的型号就可以,计算正弦波快很多,常见的M3内核的F103不带

不过软件实现的调制波,频率高不上去, 偏上dac速度慢

这个还是dds芯片更好

网友D:
想想手机外发的高频部分是怎么实现的?

网友E:
不给个频率 不好出方案啊。上MHZ 单片机难搞定

楼主:
引用 网友A:
理论上可以,但是比较难。载波出正弦波没问题,调制波实际只有数值,和载波数值正交然后给DA就可以实现调幅 ...

大佬,这个调制波怎么直接输出来我都没思路,或者您可以给我指条路我去学习相关的知识,可以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需要速度的话就不要计算,直接做个表查就可以。

之前做了数组的,已经实现了,但是数字电位器寿命不够,所以更改了方案

楼主:
引用 网友E:
不给个频率 不好出方案啊。上MHZ 单片机难搞定

调制信号是0到220Hz
载波是15KHz以内
调制出的调制波

楼主:
引用 网友D:
想想手机外发的高频部分是怎么实现的?

第一次做这种,我还是个菜鸡,要不大佬给点提示,我学一下相关的知识,可以吗?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选用带浮点运算的型号就可以,计算正弦波快很多,常见的M3内核的F103不带

不过软件实现的调制波,频率 ...

正在学,尝试用FPGA做,不过时间上可能要很长了,所以想向大佬们学习学习

网友E:
引用 楼主:
调制信号是0到220Hz
载波是15KHz以内
调制出的调制波

这个频率不高  可以用STM32 不要用复杂的函数运算,用简单的DDS 合成

楼主:
引用 网友E:
这个频率不高  可以用STM32 不要用复杂的函数运算,用简单的DDS 合成

好的,我去研究一下,谢谢

网友C:
引用 楼主:
正在学,尝试用FPGA做,不过时间上可能要很长了,所以想向大佬们学习学习

还有个办法,加一个Flash芯片, 实现把计算好的波形(比如1个周期)存到flash里,然后循环从flash读出送到dac, 如果改变频率,重新计算重新存,这样每次调节只有计算和存储的短暂延时

网友:
引用 楼主:
调制信号是0到220Hz
载波是15KHz以内
调制出的调制波

这么低的频率STM32的DA能做出来

网友F:
做过下面这种的,先用数表做好一个载波频率的正弦波,包络线直接用载波的数组乘以一个正弦函数就可以,STM32的运算速度是够的

楼主:
引用 网友F:
做过下面这种的,先用数表做好一个载波频率的正弦波,包络线直接用载波的数组乘以一个正弦函数就可以,STM3 ...

好的,大概明白怎么做了,有问题可以再问您吗?
谢谢您!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还有个办法,加一个Flash芯片, 实现把计算好的波形(比如1个周期)存到flash里,然后循环从flash读出送到da ...

有思路了,谢谢您

网友:
可以研究一下SDR,软件无线电实现方法

网友:
STM32F4带单精度浮点单元,算正弦应该很快的吧,用查表和差值算法,别用数学库函数死算。

网友A:
引用 楼主:
大佬,这个调制波怎么直接输出来我都没思路,或者您可以给我指条路我去学习相关的知识,可以吗?

输出正弦波没问题吧?正弦波就是控制不同的输出幅度,正好符合正弦波。另外一个调制加入也是正弦波,就是控制控制载波的输出幅度,假如100H载波,50H调制波,就是在100H对应的时间点用对应时间点的50H幅度和载波正交计算得到载波的幅度。

楼主:
引用 网友A:
输出正弦波没问题吧?正弦波就是控制不同的输出幅度,正好符合正弦波。另外一个调制加入也是正弦波,就是 ...

好的,明白了,谢谢您!

网友G:
楼主要好好学习数学啊 ,调幅是有数学表达式的,很简单的三角函数,可以直接得到已调波幅度和时间的函数关系,知道这个函数关系,就可以生成离散波表了。
或者先生成两个波表,再用两个波表相乘(其实就是一阶矩阵乘法,简单的很),抑制载波就直接乘,普通调幅就先把调制波波表偏移一个正向值,再和载波波表相乘,16楼那种是直接乘出来的,载波被抑制了

楼主:
引用 网友G:
楼主要好好学习数学啊 ,调幅是有数学表达式的,很简单的三角函数,可以直接得到已调波幅度和时间的函 ...

好的,明白了,谢谢您!

楼主:
引用 网友G:
楼主要好好学习数学啊 ,调幅是有数学表达式的,很简单的三角函数,可以直接得到已调波幅度和时间的函 ...

有一点,这个“偏移一个正向值”是什么意思呢?有点不太明白,我还是第一次做这种的,麻烦您解答一下

网友G:
引用 楼主:
有一点,这个“偏移一个正向值”是什么意思呢?有点不太明白,我还是第一次做这种的,麻烦您解答一下

正弦波是以0为中心的,幅度正负对称,偏移一个正向值就是使正弦波以正值为中心

比如没有偏移的时候,假设波表只有4个点,分别对应0,90,180,270四个点,幅度是1024,那么波表的值(余弦表)就是[1024, 0, -1024, 0],如果偏移一个正向值1024,波表就成了[2048, 1024, 0, 1024],波表的每个值不能超过DAC的字长范围

楼主:
引用 网友G:
正弦波是以0为中心的,幅度正负对称,偏移一个正向值就是使正弦波以正值为中心

比如没有偏移的时候, ...

还有一个问题想问一下您,就是AD输出只有正的,要经过一个减法器拉成正负都有的一个波形,这个过程中出现了偏执电压的影响,这个问题应该怎么解决呢?您可以稍微指点我一下吗?麻烦您了,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F:
做过下面这种的,先用数表做好一个载波频率的正弦波,包络线直接用载波的数组乘以一个正弦函数就可以,STM3 ...

您好,我在用数组做的过程中遇到了一个问题,就是AD输出只有正的,要经过一个减法器拉成正负都有的一个波形,但是中间会有偏执电压的影响,这个要怎么解决呢?您能稍微指点我一下吗?麻烦您了,谢谢!

网友G:
引用 楼主:
您好,我在用数组做的过程中遇到了一个问题,就是AD输出只有正的,要经过一个减法器拉成正负都有的一个波 ...

还是一样的,用偏移大法,比如DAC输出是0~1023,是正的,如果你的数据是-512~511,只需要在输出到DAC时再统一加上512就可以了,至于DAC输出电压总是正的,加个电容隔直流就好了啊

楼主:
引用 网友G:
还是一样的,用偏移大法,比如DAC输出是0~1023,是正的,如果你的数据是-512~511,只需要在输出到DAC时再 ...

明白了,谢谢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