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有经验的帮忙看下

楼主(2020-09-07):
请有经验的朋友帮忙看下,这个数控配一个24v2a的开关电源是否安全可靠

--来自论坛助手 iPhone客户端

网友:
去年拿这个模块配笔记本电源做的小电源:

http://www.crystalradio.cn/forum ... ead&tid=1809714

调试等需要小功率供电的场合一直在用它,稳定性没问题。就是波纹大点,数字电路用它没问题,给模拟电路供电还是加强一下滤波比较好。

网友:
最好 4-5A 的,像笔记本或者显示器那样子的小电源

网友A:
这本身是一个升压DC-DC模组,不可能降压输出。你用它打算做什么,如果做可调电源,24V的输入电压,则只能输出24-30V之间的电压,不知道你是否打算这样用?如果是,则可用。

网友:
注意:最大只有35W,30V输出时,只能到1.1A,不是4A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这本身是一个升压DC-DC模组,不可能降压输出。你用它打算做什么,如果做可调电源,24V的输入电压,则只能输 ...

这玩意是SEPIC拓扑结构,可升压也可降压。
Vout=[D/(1-D)]*Vin

手上有一个,19V笔记本电源供电,不过我用的这个版本最大功率50W: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玩意是SEPIC拓扑结构,可升压也可降压。
Vout=[D/(1-D)]*Vin

谢谢指正!确实是升降两用模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