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大家看看什么情况,谢谢

楼主(2020-09-07):
多多上买的这个,第一次连接正常,清除了内部程序,第二次,写入时,无法联机,提示通讯线有问题,换线了,也是同样的问题,使用三菱work2软件,买了这个就是个坑,以后再不贪这个便宜了,问一下,这个国产的就是这样吗?发不了图片,

网友:
买这种工业用的东西还是尽量选择大牌 万一出事故可不是闹着玩的

网友:
这种单板机容易烧串口,但是我没遇到过。这种板玩玩还可以,不建议拿来做工程。如果是拿来学习的话还不如掏个二手的3U

网友:
电子芯片好密集

网友(2021-01-29):
不懂,顶贴了

网友:
把波特率调到最低就行,我也买过好多这种板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