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电脑换电池

楼主(2020-09-07):
有个老笔记本,电池早坏了,不充电,不开机,拆开测每节电压都是0Ⅴ。有些电池,正好更换试试,焊接装好,开机正常。

网友:
这个造型的本子觉得有些历史了!!!

网友A:
联想的本子,电池过放了,再怎么也修不好,就是不认电池,要你更换。芯片打磨了,让你可恨的。

楼主:
电芯比较好换,换好上机就正常。
这台老笔记本,都是老设备接口了,串口,并口,红外线,视频,1394,网卡,modem,PS/2鼠标,USB,有DⅤD,软驱。

网友:
引用 网友A:
联想的本子,电池过放了,再怎么也修不好,就是不认电池,要你更换。芯片打磨了,让你可恨的。

是的联想的电池修不了。多少也有点为用户安全考虑吧,这种电芯都需要性能选配的,自己换不安全。

网友:
联想笔记本厂家为了安全,其实也为了垄断,在笔记本电池的保护板上,写入了控制程序,不让你自己更换、维修。

网友B:
联想电池如要更换电池,不能先给电路板断电,应该采取并联的方式,用好电池把坏电池换下来。否则,电池保护板一断电,程序死锁,整体就不能用啦。

网友:
老式的好换,新的可就麻烦多了。都自己换电池,厂家赚谁的钱呀。

网友:
经典的“lenovo”,还有XP的界面

网友C:
不带电池锁的电池是真好!~ 我有3块IBM 560 笔记本的电池,有两块已经锁定了,换电池也不行,可惜啊

网友:
引用 网友C:
不带电池锁的电池是真好!~ 我有3块IBM 560 笔记本的电池,有两块已经锁定了,换电池也不行,可惜啊

要用软件清除解锁激活的,某宝费用估计不低。

网友(2020-10-26):
很多笔记本电池都有电池锁,电池一旦分离芯片就锁了

网友:
这个一般一换就锁死芯片

网友:
有个NEC的也想换,不知道怎么看是不是给锁住了

网友D:
芯片容易锁,解锁麻烦。而且听说就算换了新电芯,容量还是芯片记忆的旧电池容量,不知道实际是不是这样。

网友:
引用 网友B:
联想电池如要更换电池,不能先给电路板断电,应该采取并联的方式,用好电池把坏电池换下来。否则,电池保护 ...

像电影里面拆定事扎蛋一样,先跨接一股电路,再剪断原电线,

网友(2020-12-20):
引用 网友D:
芯片容易锁,解锁麻烦。而且听说就算换了新电芯,容量还是芯片记忆的旧电池容量,不知道实际是不是这样。

同问同求这个问题,请所有熟谙此道的朋友赐教,谢谢。

网友:
引用 网友B:
联想电池如要更换电池,不能先给电路板断电,应该采取并联的方式,用好电池把坏电池换下来。否则,电池保护 ...

是的,要并电池上去保证芯片一直有供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