和德劲DE1103相似的德生收音机是什么??

楼主(2020-09-07):
已经有一台二次变频版本(老款)的DE1103了,想入手一台新款的DE1103(DSP版),不知道有没有人对比过??
或者入手一款性能价位相似的德生牌的,大虾们推荐一下??

网友A:
和1103二变对标的是德生PL600
二者的方案相似,都是TA7358+TA2057结果,甚至第一混频用的场管型号都相同

至于dsp板,德生就太多了,除了880,990等二变+dsp结构,其它基本差不多

网友:
老版1103,性能之王

楼主:
引用 网友A:
和1103二变对标的是德生PL600
二者的方案相似,都是TA7358+TA2057结果,甚至第一混频用的场管型号都相同
...

德生880,990贵这么多,应该更好吧。

网友:
引用 楼主:
德生880,990贵这么多,应该更好吧。

音质是好了些,收音性能据说并不强过600

网友:
如果是单边带粉丝,德生便携版PL365,

网友:
同意楼上,想DSP又想听SSB的话,建议PL365,

楼主:
准备考虑一下楼上两位的意见。

网友:
德生PL-880的确不错,无线电爱好者收藏得很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