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MOS管的疑问

楼主(2020-09-07):
首先先看几幅图,其中两个截图是模拟电子教材(华成英著)上的,另外个是网上随便找了个MOS(irfp450)的输出图。
有个疑问,教材上的例子,在GS电压为10V时,先求出MOS管内阻,为直线斜率的倒数,即3V/1mA。那么irfp450在GS为10V时,按同样的求法,MOS内阻为20V/30A。假如irfp450供电电源是30V,GS电压仍然是10V,那么按照输出曲线电源到地是30A,电源到地之间电阻就为1欧姆,如果强行在电源和MOS管的D上接个2欧的电阻,那电流不是还倒灌进电源了,还有,此时MOS管的D级上输出又是多少呢。
谁能解答下这个疑问,谢谢了

楼主:
若有人圆满解答,咱承诺帖子里放一个养眼的新娘照

网友A:
按您那个图的话30A的时候场效应管VDS电压是20V吧?我就先按照20V来算。20V串一个2欧电阻的特性曲线是一条直线,在坐标轴上就是把(0V,10A)和(20V,0A)两个点连起来,和原来图中的mos的曲线有一个交点大概在(4V,8A)的地方,所以把电阻串联起来后mos的电流降为8A,D极电压变为4V。这种画图找工作点的方法叫图解法,一般在电路分析教材中都有

网友:
D极上接个电阻,电流居然还会“倒灌”进电源?这电流哪来的?

可见您看教材都不用心,还想着发新娘照呢。

网友:
把电流的Y轴延长一点,到3ma位置,画辅助线(负载线)15V-3ma ,此线必与特性曲线相交,尺子量出结果即可。看你那个例子算的昏天黑地的,这是个省心省事的办法。另外美人就不必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按您那个图的话30A的时候场效应管VDS电压是20V吧?我就先按照20V来算。20V串一个2欧电阻的特性曲线是一条直 ...

我疏忽了一点,把输出曲线上的电流值当成实际值了。输出曲线图是用来求内阻的,内阻是0.67欧,加上外面2欧,实际输出大约7V。问题继续,照刚才这样Vgd为3V,小于Vgs(th),这是管子处于放大状态,而不是开关状态。一个10V的输入电压居然还不能作为MOS管的开关条件,是不是有点难以想象。
还有,Vgs为10V时,输出曲线上的电流值什么情况下和实际值是一样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疏忽了一点,把输出曲线上的电流值当成实际值了。输出曲线图是用来求内阻的,内阻是0.67欧,加上外面2 ...

很正常,你看看3525 3842 为什么那么高的电源电压?就是要输出驱动MOS的饱和电压。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疏忽了一点,把输出曲线上的电流值当成实际值了。输出曲线图是用来求内阻的,内阻是0.67欧,加上外面 ...

首先您算得0.67欧是在VDS为20V的时候算出来的,但是加上电阻之后MOS的VDS电压变了,所以这个0.67也变了,根据我上面的方法算出来应该是0.5欧左右。
然后是开关状态这个,模电的开关状态的定义我忘了,但是根据我的理解,MOS就是一个水龙头,VGS电压就是把手,水龙头要放水不仅需要拧开把手,还需要里面的水有水压。所以我觉得不是10V没有让MOS打开,而是因为上面的2欧电阻限流了导致电流变小。
最后这个电流值和实际值的区别,曲线上的点就是不同VDS和VGS下的电流值,比如您不加电阻那就是VDS等于20V,VGS等于10V,对应图上就是30A,加了电阻后VDS等于4V,对应电流为8A,计算方法在上面说过了。所以MOS并不是固定输出一个电流,在不同情况下工作点不一样电流也就不一样,不存在什么实际值和曲线一不一样的问题。

网友:
Vgs为10V时,基本上是饱和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首先您算得0.67欧是在VDS为20V的时候算出来的,但是加上电阻之后MOS的VDS电压变了,所以这个0.67也变了, ...

我查了下开状态应该对应的是恒流区,也就是VDS再高以后曲线变平的那一段。所以确实是不在开关状态,但这是因为VDS太低引起的,不是VGS的原因。另外放大状态也是要在恒流区才能放大的,所以也不叫放大,左边那个区域叫饱和区,也叫变阻区,所以MOS是在饱和状态

楼主:
我重新看了下,之前计算内阻的地方有误,必须是直线上的斜率,我取成曲线上的某个点来算了。这样内阻就是0.5欧左右,D级输出大约6V。另外个方法,负载曲线(15A-30V)与输出曲线交点也是6V。这样Vgd是4V,勉强超过Vgs(th),刚好是开关和放大的临界点左右。

楼主:
如果Vgs改为8V,以斜率计算内阻方式,以及负载曲线作交点方式,得出的Vd值是一样的。但Vgd就只有2V,没超过Vgs(th),这时MOS管就成了放大管了。结合刚才计算10V的栅压都还勉强开关状态,看来要使这个MOS管成开关,栅极电压真的需要足够大。

楼主:
如果再把条件变一下,上拉电阻改为6欧,Vgs改为5V,这样静态工作点就在Vds=2V处的可变电阻区,而此时Vgd=3V,也没达到开关状态。这样,既不是恒流放大区,也非开关状态,这样究竟是怎样的一个情况

网友A:
引用 楼主:
如果再把条件变一下,上拉电阻改为6欧,Vgs改为5V,这样静态工作点就在Vds=2V处的可变电阻区,而此时Vgd=3V ...

我之前说错了,MOS的开关状态对应的应该是特性曲线左边斜线区域,也就是可变电阻区,在那里mos的漏源导通电阻最低。因此当VDS等于2V的时候这个MOS就是在开启状态。另外您一直通过VGD和阈值电压的大小判断开关状态,这个方法我没有看到过,能麻烦解释一下原理吗。
一些低压大电流管子开启时VDS电压确实能够很低,比如irfp3205,看它的曲线图在10A时VDS才零点几伏,导通电阻80毫欧。但irfp450是高压管子,可能由材料和结构决定了它的开启导通电阻达不到irfp3205那么低,因此它的VDS也会相对大一些也是可以理解的。

网友A:
引用 网友A:
我之前说错了,MOS的开关状态对应的应该是特性曲线左边斜线区域,也就是可变电阻区,在那里mos的漏源导通 ...

又上网查了资料,通过VGD判断开关状态是对的,是我错了不过学到了新知识。那就取手册上的阈值电压4V算,现在应该是在恒流区也就是放大状态。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又上网查了资料,通过VGD判断开关状态是对的,是我错了不过学到了新知识。那就取手册上的阈值电压4V算, ...

恒流区也就是放大状态

不明这句话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恒流区也就是放大状态

不明这句话

放大状态就是工作在恒流区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之前说错了,MOS的开关状态对应的应该是特性曲线左边斜线区域,也就是可变电阻区,在那里mos的漏源导通 ...

说那么多,感觉你是在纸上谈兵呢,不如找个摸得到的管子,实测一下吧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放大状态就是工作在恒流区

恒流,不是指输入6v-24V,输出都是内阻近似于零,输入的U的变化,输出电流都是最大状,不跟随输入电压

成正比跳动.怎算得放大状态?放大区和恒流区是你死我活永不重合的.

有放大,就是跃动的电流。.恒流;就是毫无放大能力。.井水不犯河水;它们立论定义相反.

楼主:
现在再来一个假设,比如没有上拉电阻,Vgs仍然10V,电源供电30V,图上管子电流38A左右,想想,一个电源能供得出这么高的电流吗,有这么强的驱动吗?如果不能,那又会发生什么样的变化呢

网友:
引用 网友B:
恒流,不是指输入6v-24V,输出都是内阻近似于零,输入的U的变化,输出电流都是最大状,不跟随输入电压

成正 ...

放大状态时确实工作在恒流区的,恒流区是相对栅源电压固定时来说的,不同的Vgs恒流时的电流也不一样。当在栅极上施加交流信号,mos的电流也随栅极电压变化,在漏极上面的电阻上形成变化电压,产生放大信号的效果

网友:
引用 网友C:
以前,看我哥用MOS管当作恒流二极管用,没搞懂是什么原理

工作在放大区时,Vgs的电压一般是动态了,但 ...

MOS数据手册里面有一个Id-Vgs曲线,就是漏极电流和Vgs的关系,电流乘以漏极电阻就是输出电压了。比如下面这个就是irfp450的曲线,可以看到在vgs在4~5V的时候和Id基本成线性关系。所以放大的时候需要在栅极上加一个4V偏置,然后输入信号叠加在偏置电压上变化,Id就在1A上下变化。这个1A的变化电流作用在10欧的电阻上就能产生10v的变化信号,相对于输入信号就是放大了。
当然以上都是以irfp450举例子,实际放大电路中不会用1A的漏极电流,也不会用这种功率管做放大。

网友A:
引用 楼主:
现在再来一个假设,比如没有上拉电阻,Vgs仍然10V,电源供电30V,图上管子电流38A左右,想想,一个电源能供 ...

有能输出这么大电流的电源的,我之前买了个服务器电源就是输出12v38A的。如果电源能满足要求,当30v38A加在mos上时mos的功率就是1140w,这个mos肯定会马上烧掉的。如果电源不能输出这么大电流,那么电源电压就会被强行拉低,可能损坏电源。

楼主:
在变阻区,变阻本身的含义是指不同栅压对应不同电阻,即改变栅压电阻就变,而当栅压一旦确定,那阻值就是定的。这也是为什么可以拿来求管子导通时内阻的原因。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有能输出这么大电流的电源的,我之前买了个服务器电源就是输出12v38A的。如果电源能满足要求,当30v38A加 ...

这是管子手册的测试电路,确实有把管子直接搭接在电源上的。但只能做脉冲开关测试,栅压不能一直持续加直流,否则时间稍微一长,管子发烫就烧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是管子手册的测试电路,确实有把管子直接搭接在电源上的。但只能做脉冲开关测试,栅压不能一直持续加直 ...

嗯没错,手册专门有一个曲线规定管子的工作区域的,比如下面这个irfp450的图,在图中30V38A的时候只能工作1ms多。

楼主:
引用 网友D:
依你列出的条件,Vgs(8V)>>Vgs(th),Vgd(2V)

以10V栅压为例,如果按照你以红色绿色线,Vd=5.5V,这样Vgd=4.5V,小于Vgs(th),而依你仿真图,Vd=4.55V,这样Vgd就大于Vgs(th),所以我说10V栅压时是开关状态的临界点。至于栅压8V,那更不可能是开关了。

楼主:
楼上朋友,你确定开关的另一条件是是Vgd<Vgs-VGS(th)而不是Vds<Vgs-VGS(th) ?

楼主:
如果不看仿真图,就以管子规格书曲线,栅压10V还真做不到开关,拿电压比拿电阻计算更可靠一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