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电器0.7a的,用1.7a的电源会不会电流过大?

楼主(2020-09-07):
40元包快卖一个36伏1.7a适配器,还送电源线,刚发货,对方申请退款:不好意思我的机器,输入电流是0.7a的,你的1.7A太大了,怕烧机器。不要了。
我认为完全能用,根本不是个事,可似乎他对电不大懂,请各位解答一下,这能用吗?我截个回复给他看看。

网友A:
喊他去学欧姆定律,再决定是否退货。

网友B:
估计是买的贵了,扮傻退货比较在理

网友:
电源的供电大了,没有关系,只要电压吻合即可;不过功率大的电源成本高,自己耗电也要打一点。

楼主:
引用 网友B:
估计是买的贵了,扮傻退货比较在理

大家请心平气和回复,我还得截回复图,他似乎真的有点误会的。

网友:
如果是开关电源,标多少电压就是多少,0.7A的用电器用1.7A的电源肯定没问题,只有整流和滤波的工频变压器就不一定了。

网友:
电压一致就可以了,电流是由负载决定的,一般不会达到最大额定值。

网友:
适配器输出电流大有益无害,如果是开关电源空载损耗都差不多。
充电器输出电流大则有害无益,容易造成充电电流过大损坏充电电池。

网友:
引用 网友A:
喊他去学欧姆定律,再决定是否退货。

和我的观点一样,说出了我的想法

网友C:
这有什么,我单位一大帮大学毕业的小青年把12V2.5A的电源全扔了。问他们为什么?说?原配的1A,2.5A的太大了。所以全扔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有什么,我单位一大帮大学毕业的小青年把12V2.5A的电源全扔了。问他们为什么?说?原配的1A,2.5A的太大 ...

哪个大学的?退货

网友:
电源要有余量啊,这个只不过余量大了些而已

网友:
喊他去学欧姆定律似乎确实有点难呀,得让他学全电路欧姆定律才行

网友:
电源是提供能量的一个平台,使用一个有余量的电源可以避免电源在全功率下运行减低发热,提高效率,不容易坏,对于电源来说,负载才是使用平台,如果你的平台只使用0.7a的电流,那么1.7a电源也只是输出0.7a的电流而已,电源也就不是满功率输出了!

网友:
家用电源配电变压器 50KVA / 100KVA 甚至更高,到你家里点一个几 W 的灯泡你说可不可以用

网友:
1000瓦的变压器带一个10瓦的灯泡会不会烧了呢?

网友:
对电子基础知识一点都没有的人,你怎么解释说明都是徒劳的!跟他再解释一遍,如还是不理解仍要退的话,就退吧!说多无意!因为如打官司,客服小姐对电子技术更是不懂的!指定判你输:电源参数规格不符!

网友:
自来水厂供水的管那么粗,水量那么大,打开水龙头的时候怎么没一下冲死他?

网友:
在本论坛里不懂的人也不少的。

网友:
一辆法拉利最快跑300/h,那些车是不是飞起来的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