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53收音机音量小的问题

楼主(2020-09-07):
在蝴蝶753的基础上,组装的第二个753收音机,换了7个三极管,换了所有的电解电容,所有的7个三极管的静态电流都在规定范围内,磁棒线圈换成了0.07*28的80圈的,现在的问题是音量小,音量键开到很大才能声音大一点,原来组装的第一个收音机音量键稍微开一点就音量很大了,请问各位老师,这是为什么?

网友A:
输出变压器?????

楼主:
引用 网友A:
输出变压器?????

输出变压器和我第一个753用的是一样的

网友B:
1.低放:从检波后断开,引出信号接入另一台来判断是否低放有问题。
2.呵呵,慢慢查吧!
另天线左右线圈是否有一个反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主要查低放部分。顺着红圈从后向前依次注入音频信号检查。

按照你说的把r22和c24都断开了,从图中标注的各个点注入音频信号,发现各个点都响,只是有的点音量小,且沙哑。从音量键中点注入音频信号,音量键开到最小,声音还是很大,

网友:
声音沙哑是否是末级管子工作不在状态还是管子有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B:
1.低放:从检波后断开,引出信号接入另一台来判断是否低放有问题。
2.呵呵,慢慢查吧!
另天线左右线圈是 ...

是不是跟最后两个三极管放大倍数小有关,放大倍数才33

网友:
引用 楼主:
是不是跟最后两个三极管放大倍数小有关,放大倍数才33

举一反三:
把另一台收音机检波后引出,试验本机低放。

网友:
引用 楼主:
按照你说的把r22和c24都断开了,从图中标注的各个点注入音频信号,发现各个点都响,只是有的点音量小, ...

从这点看,后级问题不大.......

楼主:
我这次照着753版2p3把753改了几处。1、是bg5加了22欧的发射极电阻。2、是bg6发射极电阻加大到了51欧。3、是r5两端并联了473的电容。现在的症状是音量信号小,530-800khz还好,后半段的信号声音更小了。是不是这个的原因呢?

网友:
如果音频功放没有问题的话,那就是前级的问题了,我看你的中周都调乱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