给胆机装视觉享受器

楼主(2020-09-08):
耳朵享受时别忘了眼睛,装了6E2音量指示,发现效果不佳。拆掉,用LED做了两个音量指示器。效果还不错。LED的优点是易于布置,价廉,外观任你发挥想象,可以仿各种电子管。要想仿的好最好用报废电子管玻璃外壳,我没有报废电子管,又不舍得宰好管子,就用了塑料管,放在原来6E2的地方还不错。
电源用灯丝6.3V简单整流滤波即可。LM3915很便宜1.5元,发光管可以用节日彩灯上的。直接根据布置需要的大小形状,在洞洞板上搭小棚焊接。引出3条线,电源+、地、信号。试好后喷灰或黑漆,隔离发光管,降低发光管间的光相互干扰提高视觉效果。电路如下,
效果图如下;

网友A:
音量大小影响效果,信号输入怕影响音质,这就是大家少用的部分原因吧???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上世纪80年代时髦这个。

8.90年代都流行花里胡哨的东西。

网友:
不错,很好的创意。回去模仿看看。

网友:
“燕舞燕舞一曲歌来一片情”

网友:
用方形管侧面涂漆后排列效果好

网友:
这个显示可以有,不是致命伤

网友:
装两个6E2上去就很和谐了

网友:
现在,功放上只有个电源指示灯了。

网友:
有点意思

网友:
装个小电机,带动一朵红花慢慢旋转;   小时候见同学家的国产收录机有这个功能; 好看

网友:
玩的挺HIGH

楼主:
引用 网友A:
音量大小影响效果,信号输入怕影响音质,这就是大家少用的部分原因吧???

LM3915是指数型的,音量大小基本不影响效果,反而能指示功率大小。和七八十年代的完全不是一个效果。如果你有QQ我可以给你发个视频。

网友:
把这个接在功率输出端不会影响音质。

网友:
用6E2不如用6E1漂亮。

网友:
既然叫视觉享受,那就应该分频,用红、绿、兰分别显示高、中、低频,动态效果远胜音量指示,80年代曾经流行过这玩意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