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次变频和dsp哪个接收短波更优越呢?

楼主(2020-09-08):
二次变频据说应对短波时,能尽量毕免重复的镜相干扰,尤其一些高档的数调机,采用单边带和自动检波等技术,抗干扰什么的都非常优秀。而dsp相对模拟信号还是很新的技术,而百度上说dsp在处理两个相近的台时非常强大,尤其是用在调频上,而用在调幅,特别是短波段时,实际应用中发现弱台声音断断续续的。
         假如dsp技术在调幅上并不成熟或者说使用并不占优势的话,那我们花几百块买调频非常优秀,但短波不咋地的机器,就不如直接买接收台非常灵敏的插卡音箱了。
           这个贴子的意思是,我想买款就是接收短波的机器,先前我选pl210,但是停产很多年了,并且淘宝京东都没有一手机器,转而我选择660,毕竟pl660在德声数调的二次变频机里最全面,而且新机在600以内,二手都在400以上。但是很多人推荐我买pl330,我总觉得pl330是二次变频的机器,虽然是刚出的机器,但是我主要就是听短波。

网友:
看长远绝对DSP.

根据信息不增原理,二次甚至三次变频只会带来失真,不可能增加清晰度。
DSP技术一次采样固化信息量,剩下的计算问题会越来越完善。

收音机的话SDR应该是发烧友的一个重要方向。

网友A:
几千块的高端二次变频收音机效果肯定更好
但几十元的DSP收音机能做到河几百元的二次变频差不多

网友:
引用 网友A:
几千块的高端二次变频收音机效果肯定更好
但几十元的DSP收音机能做到河几百元的二次变频差不多

DSP机的短波不如二次变频的,AM是DSP的弱项。

网友:
我一直在使用DE1103,现正在考虑是入手一台新的DE1103或德生的机子。
虽然对德劲的机子一直都喜欢,但也想换换德生的来试试,所以很犹豫。

网友:
玩过德生的PL365吗,试一下你就知道DSP的能力了,中波轻松的

网友:
我感觉dsp不错,最起码的我的车上停中波,还是可以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以目前来说,DSP收音机接收调幅,其灵敏度还不如一次变频超外差,更不如二次变频——然而,目前市场上许多 ...

有没有分立元件的二次变频收音机,当然用到可变电容.磁棒.中周.晶振等等的,其码是检波前没有用到集成电路的收音机。或者说是我能收音机爱好者自动动手自制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有没有分立元件的二次变频收音机,当然用到可变电容.磁棒.中周.晶振等等的,其码是检波前没有用到集成电 ...

二次变频又不是什么高科技,jun机三次变频都有,
80年代就有二次变频用在民用机上了。忘了什么牌子,好像是海燕?
你找下闲鱼,可能会有。

网友:
引用 网友B:
以目前来说,DSP收音机接收调幅,其灵敏度还不如一次变频超外差,更不如二次变频——然而,目前市场上许多 ...

一中频对选择性有要求吧,要不然二次变频的的索尼7600   sw55  sw77  得劲1103  德生pl600   660一中频都是55.845兆赫的晶体滤波器。特别是索尼v21用了两个55.845晶体滤波器。

网友:
采用多次变频的德生PL880更不错,短波全频到30兆而且有上下边带接收。

楼主:
我所知道的真正能提高选择性和灵敏度的并不是变频,而是中放,中放的级数越多灵敏度也越高,而每经过一级中放就要多经过一个中周或陶瓷滤波器的筛选,自然也提高了选择性,但是实际上两级中周就能达到很高的选择性,只是选择性太高了,音质会有影响。而两次变频应该是防止镜相干扰的。
        dsp在处理信号方面我还真的不太懂,据说高档的机器既有二次变频,又有dsp的,很多人都说dsp在调频收音机上表现多么多么突出,而用在中波和短波弱台时,并不会像普通超外差收音机那样声音忽大忽小的起伏,而是声音时有时无,这就让我想起来现在的dtmb地面波电视,信号好清晰信号不好就马赛克,好像dvd也是,而传统电视一般是满屏雪花,那么人说在信号差干扰很大的公交车里,dsp收音机接收中波比超外差收音机有优势,具体是,噪音明显小于普通超外差收音机。

网友C:
手上有S2000,R71E,PL600,R909等等机子的路过,表示近来很少听短波

网友:
德生PL398的性价比不错 立体声加持 短波效果也不错

网友:
引用 网友C:
手上有S2000,R71E,PL600,R909等等机子的路过,表示近来很少听短波

我拿得出手的只有DE1103(二变款).

网友:
买一台 ICOM 的 IC-7851 再加一组短波多频段的 YAGI 天线与铁塔及一台短波接用收相位调整器将会是目前较佳的配置,供楼主参考。

楼主:
我准备入手pl660这款比较全面又成熟的机器,京东自营店还有出售,但是又想入手pl330感受dsp,所以难以取舍。

网友:
短波广播的收听主要是想听听GuoWai的声音,但干扰却异常严重,所以要灵敏度、选择性性能强的机器,可目前的产品能满足的不多。

网友C:
楼主不必纠结,无论买哪一款,最后结局都是吃灰

楼主:
引用 网友C:
楼主不必纠结,无论买哪一款,最后结局都是吃灰

说的是,买回来也真的就是吃灰,我现在用的最多的是网络收音机,偶尔也听听锗管机,真的不怎么听内容。

网友:
如果主要为了接收短波,就选择ICOM705,一步到位不留遗憾

网友D:
手上有几部机子,都很有代表性,小而全的PL365,比较经典的PL660,软件无线电代表RSP1A,以及自制的AKC6955这种低端的DSP芯片收音机,还有DSP芯片的涨停版TEF6686(使用了官版带变压器的FM电路及优质电感元件)。接收性能方面,

FM方面:
tef6686>pl660>RSP1A>pl365=akc6955
(1)TEF6686完全是霸主地位,无论是灵敏度还是立体声分离度,带宽的可选择性等,参数设置的丰富程度,TEF6686优于PL660。
(2)PL660在调频方面,降噪效果较好,整体是很均衡的,挑不出明显的毛病。
(3)作为软件无线电的代表作,RSP1A在FM灵敏度上并没有官方给出的指标那么夸张(低于0.2V);根本问题是,环境基本噪音已经元超过这个数值了,软件无线电的优点还是在于频谱可视性以及参数设置的丰富程度。
(3)使用SI4735的PL365与国产芯片AKC6955相比,FM没有明显差异,都是可以满足基本信号接收需求的,PL365受限于体积,外部扬声也就是听个响,带上耳机后,两个芯片听感风格有差异,PL365可能是增加了额外的去加重电路,听起来更“模拟”,AKC6955声音更偏向于数码,清晰度没有太大区别。

SW方面:
短波接收要分两种情况讨论,是否使用了大型外接天线,这里的大型外接天线指至少接近波长1/4的长线、DP或有源环形天线等,不包括普通的拉杆天线。
不使用外接天线时:
PL660>TEF6686>PL365=AKC6955>RSP1A

使用外接天线时:
RSP1A>PL660>TEF6686>AKC6955>PL365

接入大型天线后,RSP1A的接收效果发生质的飞跃,其丰富的带宽选择、降噪模式、滤波模式,可以给接收者针对不同的信号情况进行选择,频谱显示一览无余。
PL660在短波接收上大家的评价是很高的,但实际应用中,DP天线+巴伦的方式对PL660的提升并不是特别明显,当然也可能是我的打开方式不对。
TEF6686总体接入天线后,总体效果与PL660差别不大,由于晶振、控制器等数字电路影响,部分波段噪音劣与PL660。

MW我测试比较少,不多评价。

总结一下,短波本质上还是玩天线和接收环境,超过一定阈值的信号,对于数百元价位的接收机,无论DSP还是二变,差距都不会特别明显。

个人经验,测试环境单一,仅供参考。

补充内容 (2020-9-10 16:58):
RAP1A灵敏度0.2uV,少了个u

网友E:
引用 网友D:
手上有几部机子,都很有代表性,小而全的PL365,比较经典的PL660,软件无线电代表RSP1A,以及自制的AKC6955 ...

PL365这么差???
正准备入手一台呢。

网友D:
引用 网友E:
PL365这么差???
正准备入手一台呢。

PL365我觉得是中规中矩,跟PL660比,差距肯定是有的;但是比100~150这个价位的其他机子比起来,效果是要好的。
如果是专门用一台,直接PL660或者以上,正如我之前在一个贴里答的,如果你买了365,还是会想买660。。。

搞了几种典型的收音机看下来,关键还是天线,比如你随便拉根破线甩外面,室内什么机器不接天线也搞不过啊。

网友E:
引用 网友D:
PL365我觉得是中规中矩,跟PL660比,差距肯定是有的;但是比100~150这个价位的其他机子比起来,效果是要 ...

一分钱一分货。

网友:
引用 网友E:
一分钱一分货。

所以啊,最符合要求的还是自己造,其实自己要造性能相当的收音机,成本比买一部还高。。。。
直接上660吧,基本一部到位了,880和990等我觉得不会再有更大突破,越往上,提升指标成本代价越高。
虽然365不差,可以把玩。之前我再昆明近郊,用PL365单边带听广州的海事广播,渔船和电台的联系,很清楚的。

网友F:
德生PL880和PL990既有二次变频,又有dsp的,你两种路线的机器都可体验

楼主:
引用 网友F:
德生PL880和PL990既有二次变频,又有dsp的,你两种路线的机器都可体验

好不容易压下欲望,你又给我勾起来了。

网友:
玩收音机收听比摄友,驴友烧钱少太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