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片盒怎么用。

楼主(2020-09-08):
解放35MM电影机卡片盒的地方是两钉的,收了一对片盒是三钉的,怎样改电影机能用三钉片盒?记得以前在网上看到过有卖电影机上三钉固定卡片的,是不是换个固定卡片就能用?另外现在哪里有卖这种三钉固定片的?

网友:
收片盒与供片盒是三钉的,安装在提包机来说是稳定的。若要把解放35MM两钉的改为三钉的,首先要考虑三钉的片盒尺寸与原机是否合适?这样好难匹配的。如果不是经常拆卸,宁愿用螺丝直接将收片盒和供片盒安装在机座上,只要径向窜动不超过2毫米的偏差,不伤影片的前提下,调整好供片压力和收片压力,应该都没有问题。仅供参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