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天线怎么玩?

楼主(2020-09-08):
就是中波天线,一般是组合机配用的天线。
AM----中波
ATN----天线

网友:
日本产的家用功放一般都带收音机的,这个天线是标配。

网友:
引用 网友A:
只是不知道怎么用,楼上朋友说接个3.5插头,问题是中波和收音机的外接天线插头分离的?

这个环路天线就是直接卡到组合机子的后面的卡槽上,楼上的朋友说3.5接头连接,应该是改装了的

网友:
接个3.5插头就行

网友:
这是通用的组合机天线,效果很好的

网友:
还是索尼的!不错哦!

网友:
是中波天线,但基本没什么用我有好几个。
如果需要中波天线,还不如看看我的图片自己做一个与我一样的,效果不错甚至比德生做的东西好用。。
中波天线-
中波天线-
16)天线和中波收音机实验.jpg
中波天线-
中波天线-
中波天线-
中波天线-

网友:
曾经比较过德生生产的中波天线和与你图片类似的天线,效果不明显。
但用我制作的天线,当收音机收到一个微弱的电台信号时,把“X”型天线靠近收音机与机器的磁棒天线垂直,缓慢调节可变电容,可以改善收音机接受效果。。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中波天线还是有一定的作用,但方向性很强。您制作的这个天线需要和收音机同步调谐吧?

不需要!但这个可变电容器的旋转只对一个固定频率起作用。。频率范围520 - 1600KHZ

网友:
中波天线不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