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是什么

楼主(2020-09-08):
(内容已被屏蔽)

网友:
除了温度保险丝还有其它作用吗?

网友:
温度保险丝,防止烧电机线包。

网友:
引用 网友A:
美的 取暖器 里的散热风扇电机不转,拆开就发现它不通

找一个温度保险丝代替它应该也可以吧。

网友:
温度保险丝

网友:
温度保险,规范的电机和变压器里面都有这个东西,防止过热损坏绕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