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黄河741A热敏电阻的问题

楼主(2020-09-08):
安装黄河741A,发现bg6、7的电流总是蹭蹭的增加,比如R16和R20位820欧时,bg67电流有3毫安一路增加到了6毫安,原来以为是三极管问题,换了三极管还是如此,后来想了想,是不是那两个热敏电阻R18和R21的问题,就是那个像瓷片电容的绿色电阻,是不是随着三极管电流增大,这两个电阻变小,所以电流增大。
现在的问题是,这两个热敏电阻R18和R21能用固定电阻换掉吗,用多大电阻的替代?

楼主:
安装图,安装图

网友:
这个热敏电阻是并联在三极管下偏置的位置,温度升高阻值变小,集电极电流随之变小。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两个电阻变小,所以电流增大?错。这两个电阻变小。三极管电流变小。不要换。。。。

不对吧,刚开始测量时电流小,越来越大,是怎么回事?

楼主:
引用 网友A:
BG6.7电流为6亳安,也在正常范围,!!

一会儿就超过6毫安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两个电阻变小,所以电流增大?错。这两个电阻变小。三极管电流变小。不要换。。。。

不是吧,刚刚测量时电流小,然后就往上涨,一会就超过6毫安

网友:
一切正常,换它干嘛

网友:
引用 楼主:
不是吧,刚刚测量时电流小,然后就往上涨,一会就超过6毫安

锗三极管的热稳定性就是比较差的,穿透电流比较大

网友:
引用 楼主:
不对吧,刚开始测量时电流小,越来越大,是怎么回事?

若将这两个热敏电阻换成固定电阻,电流涨的更快更高。

网友B:
820换大一点的如910,电流会变小,这个电阻带*,本来需要调整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820换大一点的如910,电流会变小,这个电阻带*,本来需要调整的。

好的,我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B:
820换大一点的如910,电流会变小,这个电阻带*,本来需要调整的。

换成910后,bg67在3.2-4.6毫安之间变化

网友:
刚开始测量时电流小,越来越大,是怎么回事?

静态电流变大是因为3AX31A的穿透电流随温度的上升而变大的原因。温度每增加10度,三极管的Icbo就增加一倍,同时由于温度增加,三极管的电流放大倍数也增加,所以集电极电流的增加更加显著。要改善这种现象,可以把管子换成硅三极管会好很多。

网友:
记忆深刻的收音机,当时家里穷没钱买套件装,同学买了一套没装响,交给我修,我就把它拆成散件重新组装一遍。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还是电流太大。4.5V或6V的收音机,音频级工作电流设计与低压机不一样,一般来说功放级1.0~2.5mA都可以, ...

好的,现在使用的是910,用1k时候,电流是在1.8-3.6之间

网友:
引用 楼主:
好的,现在使用的是910,用1k时候,电流是在1.8-3.6之间

现在是夏天气温高,还是用910,否则冬天会太小。

网友:
热敏电阻应该尽量贴近三极管。

网友:
引用 网友C:
收音机从来不把音质放在第一位,电流小点既可以保证功放管的安全又可以节约电池消耗,锗管即使偏置电压不 ...

说“收音机从来不把音质放在第一位”不见得连交越失真都不需要避免,负反馈对改善推挽功放的交越失真作用不大。

网友:
引用 网友C:
对于741这类收音机来说,还真的不需要管交越失真的事:该收音机音频功放有热敏电阻做温度补偿,因此在寒 ...

交越失真与推动信号的大小无关,其物理现象是正负半周交接处产生平台波形(2管均未导通时),至于负反馈不能改善交越失真,是因为该平台波形处信号瞬时幅度为零,负反馈信号同样瞬时为零,怎样改善?不要说相移,相移也改变不了平台波形幅度为零。3AD30功放不加偏置,是因为其Iceo约10ma,Icbo约0.5ma,等于内置了偏置电路,所以可以不加外部偏置电路。
关于交越失真是否可闻,因人而异,玩唱响的可能听不出来,玩音响的肯定听得出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