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源音频功率电平显示器

楼主(2020-09-08):
多年前与同事合作试制的,
欢迎大家指教。

网友:
现在的发光管功率很小的。限流电阻用10K都很亮的。

网友:
这个设计虽然老,但非常实用。如果用现代的高亮LED来做,可以做得非常省电,在输入部分串入适当的电阻保护,吸取音频功率会极小。如果元件再采用贴片方式进行组装,整个体积会非常紧凑小巧。
所谓“落后”,无用才落后。我们在矿坛谈论各种产品或作品,既可以娱己,也可以娱人,前提就是尊重他人的实用性设计。

网友:
在前面加一级缓冲放大较好 ------- 人家设计的就是接功率输出级的,还有必要在前面加一级缓冲放大?

网友:
二极管有明暗变化,在当时的年代是出色的设计,现在回头看有点简陋

网友:
开始推广LED的时代,都觉得新鲜……

网友:
落后的东西。
1.无辜消耗输出功率。
2.电源必须强大,否则造成噗噗声。
在前面加一级缓冲放大较好。

网友:
当时还有用氖管做发光显示的  估计是某个元件供应商店搞得

网友:
曾经以为新奇做个,后来拆掉了

网友:
这个电路形式很落后,当年我也做过,最大的问题就是二极管会有明暗变化,而且有闪动,原因是这种电路结构决定了开关曲线不够陡峭,比用回滞比较器做的效果要差挺多,好处是不用电源,方便。

另外,电平显示最好做成对数曲线的,否则显示效果很蛋疼,怎么蛋疼大家试试就知道了

网友:
KA2284了解一下, 上次买了几个还没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