空气双联奇怪问题

楼主(2020-09-08):
今天把早些收来的牡丹944A空气双联用许老师电桥测试了一下,发现片数多的容量小。起先以为双联接错了,很奇怪。

网友A:
本振调谐回路Q值越高越好。有些收音机中周用TTF-2系列,而本振用LTF-3系列就为提高Q值。这里本振连用大片距应该是为了提高Q值。

网友:
引用 网友B:
问题很奇怪,解释得更奇怪。

一点也不奇怪,这种收音机我有多个,确实是片数少的容量大,主要原因就是片数少的那一联动静片之间的间距更小,据说这么设计是因为间距大一点的话可以减少机振的发生(话说似乎很少见到中波机会机振的)

网友:
差容空气双联片数少的间距小,容量大,用于天线调谐电路;片数多的间距大,容量小,用于振荡电路:

网友:
这严重违反常理啊,是测试方式有问题吧。

网友:
注意极片的面积了吗?别光看算数。

网友:
注意看下动片和定片之间的距离,片数少的距离小,所以容量大

网友:
你注意到片间距离了吗?容量大的那组片间距离小,容量小的片间距离大,这就是你感到奇怪的原因

楼主:
明天上图。先借用网上的
按照图上的,接线没有错误,白色线接的为振荡联,片数多。

楼主:
仔细看了一下,片距有区别,只能这样理解,多谢!

网友C:
差容双连就是这般才是正常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差容双连就是这般才是正常的。

片数多的容量反而小

网友:
就是那样的;片数少的那组片距小;容量大;

网友:
引用 楼主:
片数多的容量反而小

印象中的差容双连,250/290P,片数少间距小的容量大的接输入回路,片数多容量小的接振荡回路。

网友D:
那为啥不把容量少的那部分的片距调小?那样更能省几片动片与静片。

网友:
引用 网友D:
那为啥不把容量少的那部分的片距调小?那样更能省几片动片与静片。

为了更好的同步。

网友:
引用 楼主:
仔细看了一下,片距有区别,只能这样理解,多谢!

看表中CB-2X-250一栏的说明。

网友:
真的吗?片数多的反而是振荡联?;O

网友:
片距小的电容大,相同介质下,电容与相对面积成正比,与距离成反比

网友B:
问题很奇怪,解释得更奇怪。

网友:
片距大,对抵抗机震有利,如喇叭震动大,双连又没避震措施,极易发生呜呜叫机震,就是使用密封双连,与线路板之间最好垫一片橡皮垫。

楼主:
上图,非常感谢坛友的帮助!
输入回路联:
本振联

楼主:
这种设计挺有意思

网友:
片距大小问题听说是电子管时代遗留下来的,片距大击穿电压相对来说高一些。

网友:
很多差容就是这样的,片数少,但距离近,所以容量大

网友:
军事电台上的电容片距离都很大,是铜的,所以Q大,灵敏度高。我在咸鱼上买了一个,三联,打造高灵敏度接收机。这样的电容民用的很少见

网友:
引用 网友E:
阁下正好说反了——你看看上面21楼的测试结果:片间距小容量大的一连Q值是高的;片间距大容量小的一连Q ...

未必,这两联各自的Q值都可以是很高的,您把它做几次超声波清洗就清楚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本振调谐回路Q值越高越好。有些收音机中周用TTF-2系列,而本振用LTF-3系列就为提高Q值。这里本振连用大片距 ...

中周Q值低,线路匹配不好

网友(2024-12-15):
还听说是为电子管收音机设计的,振荡连会因本振电压高而击穿,所以要大片距。

网友:
原则上只要介质一样,Q值就一样,从介质角度看加大片距不能提高Q值,片距变化只影响耐压变化

实际情况是片距加大后单位面积电容量减小,单位面积静片和动片的表面电流变小,进而电流损耗减小Q值升高

网友F:
容量和距离的平方成正比。

网友:
引用 网友F:
容量和距离的平方成正比。

应该是反比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