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头两台9700dx都是同一个毛病,刚开机时机器声音小而失真,过一两分钟声音才突然

楼主(2020-09-08):
手头两台9700dx都是同一个毛病,刚开机时机器声音小而失真,过一两分钟声音才突然恢复正常,请问各位大佬有遇到过这种情况吗。

网友A:
里面电解电容性能下降导致,我的也是这样。还有就是音量电位器。

网友:
音量电位器有问题不会是这样的症状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里面电解电容性能下降导致,我的也是这样。还有就是音量电位器。

猜测也是电容问题,但就是不知道是哪个电容

网友:
有空把所有的电容全部换了吧。。;没错

网友:
9700DX在手,还好!

网友:
可以返厂修理。手头收藏一台还好

网友B:
插耳机正不正常?

楼主:
引用 网友B:
插耳机正不正常?

插耳机似乎基本正常

网友:
引用 楼主:
插耳机似乎基本正常

功放部分有问题

网友C:
查功放电路部分容量比较大的电解电容(C76、C77),一般是漏电或容量变小,换新即可。传一份电路图看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C:
查功放电路部分容量比较大的电解电容(C76、C77),一般是漏电或容量变小,换新即可。传一份电路图看一下

谢谢,试了,还是不行

网友:
12楼正解,用喇叭时是单声道BTL输出,用耳机时是双声道OTL输出。是用耳机插座转换的,在耳机插座里喷两滴WD-40多插几下试试。

网友:
引用 楼主:
猜测也是电容问题,但就是不知道是哪个电容

我把电源滤波和输出那几个全换了以后全正常了。
9700波段开关也是个梗,我的最的近接触不良,拆开后发现里机动片都裂开了,镊子一掰,断成了两半。马云那里找不到合适的(估计德生定制的),又懒得去寄去售后了,现在吃灰中。

网友:
有点像电子管收音机,一开机,声音很轻,渐渐的声音变大了,有特殊的味道,建意厂家故意为之,体验胆机的感觉。

网友:
不会是电容问题。应该测一下全机电流,既然是高概率故障,可以将电位器放在最小位置,测开机电流然后观察几分钟看看有无变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