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F10万用表欧姆插孔改直流5A插孔

楼主(2020-09-09):
前几天请教坛友,说是MF10表欧姆插孔可以和正极插孔可以合并在一起,多出来的欧姆插孔可以改为直流5A插孔,这样改动后从电压挡转换到欧姆挡时不用插拔表笔,还增加了5A大电流测量功能,使用更加方便。于是回家试了一下,效果还可以,现在把改动的情况发写出来,请大家批评指正:
      1.将0.5欧分流电阻解开几圈,改为0.4欧。
      2.另找一段比较粗一点的康铜丝制作一个0.1欧电阻与上面的0.4欧电阻串联。
      3.在0.1欧电阻与0.4欧电阻串联的连接点上引出一根2.5平方线到原来的欧姆插孔,现在作为5A直流插孔使用。
      4.将原来的负极线线更换为2.5平方线,原来的线太细,测大电流需要粗一点的线。
      5.制作一个"5A”标志把原来的“欧姆”标志盖住。
      6.因条件限制,测量改制的线绕电阻我用的是茂迪MIC4070D手持电桥2欧挡,分辨率1毫欧,准确度1%,虽不精准,但勉强可以接受。
不啰嗦了,上图:

改好的样子

改好的样子

改电阻

改电阻

接线

接线

做个5A标志

做个5A标志

手持电桥测量电阻

手持电桥测量电阻

示意图

示意图

网友:
MF10A型万用表就是这样的。

网友:
真能折腾!

网友A:
如果仅仅是想把欧姆插孔和+极插孔合并,是不是直接用导线把它们连接起来即可?不想表笔插来插去的,不方便。

楼主:
引用 网友A:
如果仅仅是想把欧姆插孔和+极插孔合并,是不是直接用导线把它们连接起来即可?不想表笔插来插去的,不方便 ...

是的,原来我也没搞清楚,后来问了一下,直接把欧姆端子和左边的加号端子连起来就行了

网友B(2021-03-06):
谢了我也改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B:
谢了我也改一下。

原来没搞清楚,改了方便得多了

网友(2023-10-25):
引用 楼主:
是的,原来我也没搞清楚,后来问了一下,直接把欧姆端子和左边的加号端子连起来就行了

师傅改过那么长时间了用着还可以吧?没啥不良反应吧?

楼主:
没问题,用起来还可以,据说这个表欧姆档设计单独插口是因为考虑到当时物质匮乏买不到15V电池方便使用外接电源而设置的。

网友C:
引用 楼主:
没问题,用起来还可以,据说这个表欧姆档设计单独插口是因为考虑到当时物质匮乏买不到15V电池方便使用外接 ...

你改过的5A电流档测试时准不准啊?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改过的5A电流档测试时准不准啊?

准,只要电阻制作得准,测试时肯定准的